选小神蜓5#的问题

楼主(2005-08-22):
请问各位我是买小神蜓5#一代加强版五百块 还是买5#二代啊八百块啊 我是新手菜鸟 先练练手啊 哪款性价比高点啊 多谢拉!!

网友A:
好像最好买3代?听说的

楼主:
自己顶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B:
就买5#-2的第3代,因为使用的是标准舵机和斜盘机构,只要在试飞时调整好升降、副翼、回转的3个微调,一推油门就能垂直起飞,掌握好油门的动量就能很稳的停在空中。

网友C:
淘宝有5 2代的。788元,我今刚看到的。

网友D:
1/2代是垃圾,3代没用过

网友E:
要练习最好不要买5#机!

楼主:
哦 可好象五号机可操控性好啊 那位再推荐几款啊 要行价比高点的

楼主:
还有5#-2的第3代多少钱啊!!!

网友F:
这种机机只能娱乐,不能练习技术,可自己改的地方太少

楼主:
哦 我只是娱乐而已啊 又是菜鸟 只要经摔好飞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