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大家要求,发个焊接的方法,献丑:)

楼主(2005-08-23):
焊接是模型特别是电动模型的装配中经常需要做的工作,好多朋友说总也焊不好,就来教一下大家怎么弄,献丑啊,呵呵

焊接有几个诀窍:
第一、电烙铁温度要够高,但是绝不能太高。温度要高到点上松香和焊锡,松香会吱吱响着变成白烟,同时焊锡会快速融化并且覆盖上烙铁头上。如果松香不会吱吱响着变成白烟那是温度低了,如果焊锡会快速融化但是不能覆盖上烙铁头,那是温度太高,烙铁头氧化得太厉害了。一般的电烙铁,只需要把烙铁头的固定螺丝松开,拉出一点温度就会低一点,放进去一点温度就高一点。自己调吧,呵呵。
第二、被焊接的零件表面要清理干净,然后用电烙铁和含松香的焊锡丝做镀锡处理。
第三、感觉焊接点不容易上锡的时候,适当使用松香帮助焊接。

焊接敷铜板,要首先刮掉绿色的保护层

然后一手拿含有松香的焊锡条,一手拿电烙铁,同时接触焊接点,同时用电烙铁轻轻刮动焊接部位,很容易就镀上了锡。

焊电线也是先最好刮到露出“新鲜”铜面。

放到松香里面,用电烙铁不停磨搽电线表面做镀锡处理

镀了锡以后,再与别的零件焊一块就简单了!

对于散热很快的零件的焊接,比如下图里面这个电池,需要调高电烙铁的温度或者使用更大功率的电烙铁,下图里面的示范是错误的,电烙铁功率小了,锡堆得象狗屎一样难看!而且象这样的拿着焊锡丝在电池上进行融化,无形中容易使电池因为过热损坏。

正确的办法是先在电烙铁头上融化足够的锡,处理好电池表面,撒上一点松香粉,然后就这么一点再一磨——哧地一响,一秒种不用就上好了锡:)

要查看详细信息,请点击:
《焊接的方法详细信息》

网友:
说的不错,顶一个!

网友:
呵呵,我的呼吁终于有结果了,谢谢楼主!

这样的 技术贴不加精就太没天理了!!!

网友:
技术文章要顶的

网友:
好贴! 去DIY板块再发一遍吧^_^

网友:
我顶!!我每次都焊废掉!这下好了```

网友:
顶一下,还有提醒各位,千万不要用焊锡膏,那东西腐蚀性太强!!

网友A:
松香是增加焊锡流动性的,对于有氧化膜的焊接材料不太好用,这时候用焊锡膏最方便,可以腐蚀掉氧化膜,让焊点吃锡,但注意焊完后要用布擦净剩余的焊膏.

网友:
焊接是个技术活,需要慢慢体会

网友:
ding 早知到了。。。。。。。。。。。。。

网友:
ding 补充几点:1 要买质量好的60%含锡量的自带松香焊丝。(推荐规格0.8~1mm)
               2 焊电路板时先用清洁棉清洁烙铁头。
               3 本人认为马蹄型的烙铁头比尖头好用。(箩卜青菜的问题)
               4 没有调温烙铁可以买一个台灯调光开关(2.5元一个)相当好用。
               5 焊发射机和接收机电调等要注意烙铁漏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香是增加焊锡流动性的,对于有氧化膜的焊接材料不太好用,这时候用焊锡膏最方便,可以腐蚀掉氧化膜,让焊点吃锡,但注意焊完后要用布擦净剩余的焊膏.

说的不错
用焊锡膏很好焊,特别是所用焊锡的质量不是很好的时候
不过电路部分强烈建议还是用松香,焊锡膏能腐蚀氧化膜,也能腐蚀电路啊
选用好的焊锡+松香+对焊点和焊件的仔细处理+正确的手法
焊好很容易的

网友:
我对于焊接也是很有信心的。

我在这里推荐使用焊锡膏。用了它喊简直是一种享受了

网友:
松香可以用酒精溶一下,不过我还是喜欢用焊锡膏。

网友B(2006-01-06):
对于我们这种60年代就开始焊矿石收音机的人,当然就是常识了,但在今天,大家用现成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如何焊接的帖子就该选精了。

网友C:
俺来补上一条:如果焊贴片集成电路,烙铁头一定要尖,否则一旦连焊,麻烦可就大了,如果贴片元件不好固定,可以用松香+酒精或蘸焊膏粘住它,再焊就方便了。自己最好不要随便调整高频头上的中周变压器、线圈的松密,一旦跑了频,很难调回来的。
再就是:千千万万不要让高温的烙铁头、烙铁身烫坏元件的保护层、使电线短路,焊点开焊,尤其是烙铁的电源线。还有静电问题~~~总之,焊多了,就熟了,你可以向修家电的请教请教,他们的经验可以使你走很少的弯路。或者把要焊的东西交给他们焊!

网友D:
恩,这个技术往往会被人忽视的,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