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改手

楼主(2005-08-23):
今天晚上闲下来无事,将从CAT那里买来的雷鸟小电直拿了出来,发现油门在左手,和我的FF9恰恰相反,决定将其改过来。加电后观察,左手左右为方向舵,左手上下为油门,右手左右为侧倾,上下为俯仰。面对机头,从左向右数有6排插针,1#、2#为空缺任何设备都没有安装,3#为陀螺及方向,4#为控制左右倾斜
舵机
,5#为俯仰舵机,6#为油门。开电子设备仓端盖,取出6通接收机,将5#、6#插头对调,通电后发现,油门反舵,前后俯仰反舵,断电后将发射机右下角的3#、4#舵机方向开关拨到上方,加电后正常。
发现的问题:
1、可能
电池
用的过久,运行5分钟左右时,将油门推到中间位置,主桨还可以转动但已经是很慢了,在往上推一点振颤,在推就停车了。
2、
遥控器
手柄虚伪大。
3、6通的遥控器不知道另外的2通道是做什么的?
4、遥控器发射机上的两个开关通道具体的作用是什么?
5、该遥控设备应该能改成小固定翼的遥控系统但不知有V尾翼混空功能吗?
6、遥控器的有效接收半径是多少?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2-1 16:29 审核通过

网友A:
CAT的雷鸟改动的是发射机还是接收机啊?一般改美国手都是改发射机的,楼主最好问问卖家。
发现的问题解答如下:
1、电池方久了是会影响容量,充几次就好了;
2、国产的东西就那样,不能跟FF9比啊;
3、做尾桨混控和螺距控制的,雷鸟用不上;
4、聋子耳朵,摆设;
5、可以的,但是我没用过;
6、这个问题意义不大,能达到10000米,楼主遥控什么啊?火jian?

楼主:
不是CAT改的,是我自己改的,我习惯用右手油门 ,具体是那国手,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