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5-08-23):
请问:听说
陀螺仪
输出的是数字信号,只能接到数字
舵机
上,那么不知能否接到普通舵机上,例如GY401陀螺仪能用普通舵机吗???它的输出信号和是接收机一样的方波吗??数字信号又是什么东东呢??
请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GY401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接数码舵机的,另一种是接普通舵机的。如果在数码舵机模式下接普通舵机,据说会烧普通舵机。数码舵机的性能据说要更精确,速度也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