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CP2双桨一法

楼主(2005-08-24):
许多CP2的玩家老是抱怨双桨难调,上周末我换上了CP2的头,好好研究了一番,发现这是虚位造成的!

NO.1双孔拉杆和主翼夹头之间不能有一点点缝隙,若有的话可以在双孔拉杆上缠些透明胶填充,但也不能弄太紧

NO.2那个长长的叫什么"贝尔效应杆"的连杆长度必须一致,必须丝毫不差.这你会问了,那有双桨了怎么调啊?我建议使用旧版E-SKY 3D的螺距连杆代替CP2的桨夹上的不可调的那根连杆,这样就可以调整螺距了

时间有限,表达不太清楚,不懂的可以发贴问我.

楼主:
飞机被封了,这个办法不晓得是不是十分管用,不过大家可以试试!

楼主:
还有一个就是那根贝尔杆在大桨高速旋转时,会脱出斜盘球头套入球头的根部,然后打舵以后会重新套回球头,不易被察觉,所以请注意不能太松

网友:
cp2这么说来有CP1好吗?看说成这样都犹豫了。

网友:
我也在玩CP2,不过我对这些没什么感觉

楼主:
CP2的双桨确实烦啊!看来我这方法还不是很有效

现在无奈之下只能换成3D的头了

网友A:
cp1一样可以飞3d倒飞啊,我觉得还是cp1好,好调,不过头有点难看:)

网友:
换塑料桨后我觉得还是比较好调
但一换回木桨就不行
全新的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1一样可以飞3d倒飞啊,我觉得还是cp1好,好调,不过头有点难看:)

我也认为CP1好!头不算难看,比较简洁,比CP2的轻不少,调好了虚位十分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