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35 !!!

楼主(2005-08-24):
新买的#35无刷版,正在学习,还没有飞起来请教一个问题!
油门推上后,主浆开始旋转,有要飞上去的感觉,这时保持油门,一秒钟后主浆就停止旋转,这是怎么回事?正常吗?如果直升机悬停在空中,保持油门,岂不是要掉下来!!!

网友A:
换设备.囉!!!!!!!!

楼主:
那是哪个设备出了问题???

网友B:
最好是换设备。我的#36现在都不敢飞了。因为设备还没到货。换了在飞吧

网友B:
遥控。接收。舵机我是全换了

网友C:
因为无刷电条ESC线性太差,你必须重新把油门拉到低位,重新慢慢启动.
换掉设备把,要不然将造成你更大的损失.,不要靠的太近观察,小心遥控器3D开关,伤到人就麻烦

网友D:
设备差,最好换掉,以免损失,好象只有原配陀螺还没听说出现过大问题,其余的都有各种大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