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到底怎样拢才好?

楼主(2005-08-24):
我是把天线缠摇在尾管上的。这样合理吗》

网友A:
我也是,只要天线充分展开就可以了

网友B:
缠得效果不好,还是拉到头绕回来,然后用透明胶两头固定一下比较好!

网友C:
缠好,绕好,环视捆成一扎好哪?

网友A:
3楼能具体说说么?我有点看不懂,麻烦你了!

网友D:
就是尽量展开

网友E:
建议最好别缠在尾管上,一是不美观,二是好像碳杆是导电的!
看看我的
其实就是用KFC的吸管做的,还可以用泡沫给小电直也做个大桨夹(凭什么450就有)

网友F:
这样缠就行了

网友E:
450都在绞架上面准备了天线的吸管插槽为什么不用吸管阿?
我的小鸟想用都没有啊!

网友G:
原帖由
qazqaz
于 2005-8-24 22:56 发表
学习中!

网友C:
最近玩雷虎油机,发现450长的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