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先豪大脚启动器之问题

楼主(2005-08-24):
我的先毫大脚服役了1年多了,一直没出现故障,虽然一直在祈祷不要出问题,但今天还是出现了故障,还是很棘手的问题,
发动机
启动器的手拉拉出后收不回了,相信也有部分先毫的玩家们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跟本不用考虑什么,肯定是里边的发条断了。
要修理首先就要把发动机拆下来,要拆发动机就要先把底板拆下、然后拆下油箱,光拧下底版那10颗钉就累得半死:
发动机部分
断掉的发条和绳盘
单向轴承部分
具体的维修很简单,只要在断头的发条端用尖嘴钳再折成原来的卡窟就行了,但在折之前先对发条前部1厘米长度进行退火处理,加热源我用防风火机,折好卡窟后再进行淬火处理,我用的是蓖麻油淬火,效果不错。最麻烦的是盘发条,第一次盘没找到窍门,弄了1小时火得很。但找到方法后很快就弄好了,注意两点:首先发条应该先在发条盒上盘好,然后再把卡窟接到绳盘中间孔;其次在接卡窟和绳盘时绳子要尽量收紧。
弄好启动器后清理了一下离合器积碳,给轴承上点油
大功告成

网友A:
我的车改成电启动了.

网友B:
原帖由
XQY1972
于 2005-8-24 22:55 发表
我的车改成电启动了.
怎么改的。能上个图吗?纤毫的发动机位置比较偏后。手拉几乎和减震是一体了。

网友C:
修手拉,还好了,前两天我的先豪油越手拉也被我拉坏了,还好没断,只是弹性钢片的一头脱落了,不过装上去的确是花了些时间。 :)

网友D:
软簧断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E:
请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