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不知道PCM的发射机在发射机不开的情况下各个通道都输出什么信号?

楼主(2005-08-24):
大家知不知道PCM的发射机在发射机不开的情况下各个通道都输出什么信号?我朋友的一个发射机FF9原配那个有个别通道坏了,以前我也遇过这个的情况,因为FUTABA的接收里面上下层板与连接舵机线的板是通过很多很细的针来连接的,插得多了就会有个别的针松了,导致个别通道失效。这次带了朋友的接收机回公司修(因为不方便带发射,这么大的东西要入容易要带出很麻烦,)所以只带了接收,我把全部的针都换成了另一种好的针后,后用示波器看波形,发射所有通道都是高电平,这样对吗?还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我的晶体是72。670的,但在示波器里看到的只有62。XXXM,这类是什么道理?希望高手们发表一下,当时没有带相机,没有图片,不好意思?

网友:
应该是根据你接收机没坏时候发射机给设定的FAIL SAFE的设置产生波形的吧

网友:
72。670-62。XXXM=10.7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