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虾点初级问题。

楼主(2005-08-25):
常听说航模里面2通,4通,6通,这些通分别指的都是什么?
还有,我买的模型是配有2个180级电马达,请问这个180级又是个什么概念呢?
谢谢了!!

网友A:
一个通道管一个功能,这些通道可以独立控制的..

比如一般的固定翼需要四通道,一个通道油门,一个通道升降,一个通道副翼,一个通道方向
根据楼主所说,你估计买的是玩具来的...无升降,靠控制油门升降和左右电池的转速差转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一般的固定翼需要四通道,一个通道油门,一个通道升降,一个通道副翼,一个通道方向
根据楼主所说,你估计买的是玩具来的...无升降,靠控制油门升降和左右电池的转速差转向

有同感,我看楼主买的应该是玩具。

网友:
这些低档的玩具机机都是害人的呀!!
我以前就买了一个~太难飞了~有一次好不容易飞了15秒左右~就…………
回去修了30分钟~

楼主:
http://cgi.ebay.com.cn/ws/eBayIS ... geName=STRK:MEWN:IT

我也使初次接触航模,这是我买的这个飞机~~劳驾懂行的专家在看看~~~!
给点评价,谢谢:)

网友:
那些玩具飞机,我现在都没啥把握能让他服服贴贴,这东西只适合老鸟休闲
菜鸟根本没办法飞的,这个飞机一定要注意机翼的安装角,一定要和机身预留的安装位置平行,否则,没风都会严重抬头,有风的时候注意不要飞,会抬头进入失速的,另外,这个飞机的遥控距离比较近,所以,很容易就飞出遥控距离了。。

楼主:
也就是说这个飞机控制上下左右都是用发动机来控制的?不是机翼上的舵?

楼主:
那么介绍说2个180级大马力马达,这个180级是个什么概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