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旋桨的事

楼主(2005-08-25):
我准备用录像机电机改个无刷,起飞全重2KG,拉力1.5KG以上但是我不知道浆在这样的拉力下会不会断掉,高手们用过这么大的拉力吗?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浆?谢谢

网友:
木.尼龙.碳纤==都可,严禁用金属奖

网友A:
为什么不能用金属浆呢?能透露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用金属浆呢?能透露一下吗?

可以将鼻子打出血来。严禁使用。

网友:
飞出去以后,打中人,必死无疑!!

网友B:
1.5KG拉力,桨不小了,呵呵。

楼主:
没问题

引用 网友B:
1.5KG拉力,桨不小了,呵呵。

电池、电调目前都没问题,录像机的电机直径40多毫米且改装容易,我准备用来飞达的电动,过几天搞好了献上。

网友:
我似乎帮不上了  我手上最大的就是10×7。

楼主:
没关系,倒是买两个做成四叶的浆还可以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关系,倒是买两个做成四叶的浆还可以阿

晕哦  你准备怎么装呢?
电机轴多粗?可能得用大桨夹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