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力龍膠是什么东东?

楼主(2005-08-25):
寶力龍膠是什么东东?常在飞行披萨上看到。

网友A:
我也不清楚,可能是粘泡沫的吧,透明的。

网友B:
各地的叫法不一样而已
台湾那边管泡沫材料叫“寶力龍”,寶力龍胶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说的泡沫胶啦。还有,那边把KT板叫做“珍珠板”

网友C:
可以用UHU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