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rnado, 很特别的设计

楼主(2005-08-26):
(无正文)

网友:
沙发,顶一个,看起来很皮实,稳定性也很高啊

网友:
我靠!

这个尾旋的控制结构不错呀!虚位肯定很小呀!

网友:
很有启发

网友:
漂亮,这机机是哪里设计的?看得就惹人爱!!

网友:
这种机器一看就是德国的东西~德国人就喜欢弄些古怪的飞机,但是古怪虽古怪稳定性去非常的好~德国不愧是机械世界第一啊~

网友:
这机机看着都爽

网友(2005-09-30):
没有看明白发动机的离合器部分是怎么结构的?请高手指点,先谢谢啊

网友(2005-11-14):
离合器应该是风扇下面那一块。

网友:
怪怪机
喜欢!

网友(2005-12-16):
烧油滴吧?

网友(2006-02-12):
这架飞机的确与众不同,比较新颖的有(1)CCPM十字盘,定盘只有两个支点,后支点用一摇臂与两个舵机相连,在打副翼时,这个支点与前面形成转轴,虚位和变形很小。(2)主动力皮带与大齿轮只有一小部分接触,这样可减小摩擦阻力吧。(3)尾桨变距机构更绝,通过传动轴使舵机的转动力矩直接作用到尾桨变距滑套上,这样干涩小,反应迅速。
离合器是这样的,最上面是启动头和风扇及飞轮,这部分是连在一起的,并与发动机主轴固定,飞轮下面装有离合器甩块,在下面便是离合杯,上面固定有齿轮,它和发动机轴是可以随意转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