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0约克号导dan驱逐舰制作思路

楼主(2005-08-26):
约克号导弹驱逐舰属于英国皇家海军42III型驱逐舰,是在著名的谢非尔德号(被阿根廷在马岛海战中用飞鱼导弹击沉)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加长了船体,增加了加强舷材,还增加了密集阵CIWS系统。
这个模型采用了国产的1/100玻璃钢船体和ABS上层建筑。长度是1.4米。是给一位海外的朋友做的,趁这些天还有一些油田快车的零件没有拿到,花点时间在这个船上面。

舭龙骨和减摇鳍都是用原套的ABS板做的,为了增加强度,我在里面埋入了小的铜棒,然后在船体少年宫钻孔后用509粘合的。

船主不喜欢原套的树脂零件,只有用金属给他重新做。

轴系结构,要保持好两根轴平行而且倾斜角度一致还真不太容易,我用了一些卡板来定位。

海标枪导弹的弹翼应该用蚀刻片最好,我为了省钱,ABS也上了。原套的弹体上助推段是分开的,而且头上的冲压发动机进气口也做了,这个比较厉害。

网友A:
都做出来了啊????
真强~!~!!~
玻璃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做出来了啊????
真强~!~!!~
玻璃钢的?

见笑了,这个船做得急了点,很多细节还没有处理好呢?船主不喜欢原套的树脂零件,只有用金属给他重新做。

网友:
不是一般的强..................

网友:
厉害厉害
不过你发的图是否能调正一点角度
在看图的时候,显示器也得调过来看
呵呵

网友:
好棒的船。

网友B:
是否方舟的套件,多少钱?

网友B:
小港有许多人在造大船了,大家要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港有许多人在造大船了,大家要多交流

是啊,大家要多交流。我空余的时间少,只能做套件船。希望自制船的兄弟多介绍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方舟的套件,多少钱?

是的,船主人只买了船体和上层建筑,应该不太贵。

网友:
小港里还有做铝船的    www.copyship.com

网友C:
楼主做得很好,支持自制仿真船.
但以前我也做过一艘1:100的斯普鲁恩斯级(不是套件),后来嫌工期太长就不再做仿真,太费时间了.再说放航很不方便,拎着个大箱子去公园实在麻烦,船放到湖里速度不快,视觉冲击力不好,如果说仿真船好看,但跑到五十米开外就没什么欣赏价值了.呵呵,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得很好,支持自制仿真船.
但以前我也做过一艘1:100的斯普鲁恩斯级(不是套件),后来嫌工期太长就不再做仿真,太费时间了.再说放航很不方便,拎着个大箱子去公园实在麻烦,船放到湖里速度不快,视觉冲击力不好,如果 ...

找到了一个朋友

小港里做过大船的估计有10-20人

速度是不行,可表演时间长,动作多,可开,可停,可倒车呀,过节还可以放焰火,有嗽叭,就有音效,可做做东西多了.

我也做过10几条船,最终还是走进了象真船

网友D(2005-09-26):
.这套件哪里有卖的?很想买.还有,什么是ABS板,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呢???请告诉我,我刚接触,不太动,需要大家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一个朋友

小港里做过大船的估计有10-20人

速度是不行,可表演时间长,动作多,可开,可停,可倒车呀,过节还可以放焰火,有嗽叭,就有音效,可做做东西多了.

我也做过10几条船,最终还是走进了象真船

是呀,我也比较喜欢军舰.我整准备做现代级,虽然我原来没做过,但我相信通过大家的帮助加上我的聪明才智一定可以实现的-----当年玩飞机的时候就有人打击我玩不了,哼,我也是自己一个人玩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套件哪里有卖的?很想买.还有,什么是ABS板,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呢???请告诉我,我刚接触,不太动,需要大家的帮助

需要的话和我联系好了,用短消息联系好了。

网友:
与K100的感受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得很好,支持自制仿真船.
但以前我也做过一艘1:100的斯普鲁恩斯级(不是套件),后来嫌工期太长就不再做仿真,太费时间了.再说放航很不方便,拎着个大箱子去公园实在

麻烦,船放到湖里速度不快,视觉冲击力不好,如果 ...

玩超过1.5米的,没有车是不行的,而且一般的家轿也不行,最好是大面包或SUV,把后面的2排位子拆掉,如果是1.3米以下的,如果自己没车

打出租车也可以的。

不同意视觉冲击力不好一说,我是什么船都玩,从无刷电虾到汽油船到1/700的水线船都玩,感觉最刺激的是大比例仿真船,朋友们觉得不刺激

我感觉还是象真船玩得少,可能有的地方不得法。

1,比例选择太小不好,比如1/350和1/200的商品塑料船改的遥控船,太小,没有气势,抗风浪太差,最好选择1/50-1/100之间的,长度在1-2

米之间最好。

2,放航台不能太高,视线和水面的夹角要尽量小,这样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你的确在海面指挥一艘军舰,如果是视线太高,就象是在飞机

上看到的是俯视图不爽。极端一点,夏天游泳的时候看航行的仿真船,这个时候的角度是最好的,有时候都会有真船一样的幻觉。

3,最好在有浪的状态下放航,当然模型的安全准备要作好,狼高5-10厘米最佳。玩象真船,体会的是真实的航行姿态而不是速度,这个是最震

撼人心的,尤其是当船在风浪里整个埋入波谷,而后又带着巨浪台出来的时候,我想同样的动作快艇是无论如何不会这么震撼的。

4,如果是多舰一起航行,那个爽就不要说了,就是只有2条船,也比1条船玩强100倍。每次有比赛我感到最愉快的时候就是在热身时,大家的

船都在顶标外排队,鱼贯出入,这个阵势太棒了!

额外提一句,有朋友说感觉仿真船慢,我感觉这个是外行话。举个例子说,你开JEEP以30迈越野,你已经觉得吃不消了,简直飞一样!而你开

个夏利在高速上跑90,感觉慢得不得了,这个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我跑F2时从来没有感觉慢,这个不是说我知道他是慢船而有心理准备,而是的确从生理感官上没觉得慢,反而是感觉太快点,现在的电池好啊!而我跑快艇到老是嫌慢。大家说汽油船可能比F2吗?所以说还是要从感觉上去体会,而不是从速度表上,大家明白了吗?

如果有朋友有兴趣交流仿真船,我愿意和大家多交流学习。

楼主:
42型驱逐舰超大美图

HMS York leaving Gibraltar in Jun 05.

HMS York sails past The Needles - May 05.

King Penguins at South Georgia with HMS Gloucester in the background, Jan 05.

HMS Gloucester at anchor off King Edward Point, Grytviken. Jan 05

Type 42 Destroyer HMS Gloucester leaves port.

网友E(2005-11-02):
快完工了,还有很多小零件没有上去,水贴也没有上。

网友F:
转贴:(如果贴过了别砸我)
在一些舰船模型比赛和表演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有些人拼命提高船模速度,致使商船模型在航行中船首掀起的波浪翻过船舷,冲上了甲板;船尾的水花活像公鸡的尾巴,高高翘起,比同样比例尺寸的军舰模型跑得还决。相反,有一些导弹快艇的模型却速度太慢,被人称之为“导弹慢艇“。在银幕上,有时也会看到镜头中的军舰航行姿态十分别扭,使人一望便知是用模型拍摄的。以上这些现象,都是由于船模的外形虽然是完全按比例缩制的,但航行速度的减小却没有符合必要的关系所造成,也就是说船模没有按照比例速度航行。
船模的比例速度并不是简单地将速度也按与长度相同的比例缩小确定的。例如,一艘护卫舰实船总长75米,航速为30节。如果该模型按比例1:50制作,总长为1.5米,模型的比例速度并不是30节/50=0.309米/秒。
因为当模型按照这一速度航行时,它掀起的波浪(在船舶原理中称之为“兴波“)的情况与实船大相径庭。经过对舰船及其模型的长期研究后,一位名叫弗劳德(Froude William)的英国造船工程师终于首先找到了兴波情况与船的速度,长度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两艘船型(船体的几何形状)完全一致的船,或者实船与它的模型之间,只有当它们的 V/√gL(V--航速,g-重力加速度,L-船的长度)相同时,它们的兴波情况才相似。人们把V/√gL称为弗劳德数,用符号Fr表示。
弗劳德的发现对于利用模型进行舰船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现在几乎所有的大型商船或军舰在设计过程中,都得通过模型试验来检查它的性能,对设计进行验证和改进。一般船舶航行时所受的阻力中,兴波阻力是最主要的,因兴波而产生的各受力情况的变化又正是希望通过模型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所有这些,都要求模型的兴波情况与实船十分相似,否则,模型试验就失去意义了。
所谓比例速度,就是模型与实船的Fr值相同时的模型速度,此时两者才能有相似的兴波情况。
根据Fr模型=Fr实船
V模型/√gL模型= V实船/√gL实船
则V模型=V实船/√(L模型/L实船)=V实船/√M
式中, M称为模型比例,而V模型即为模型的比例速度。
以本文举例的护卫舰模型,实船总长75米,航速为30节,模型按1:50制作,根据
V模型=V实船/√M计算
V模型=30节/√50
≈2.18米/秒
即该护卫舰模型的比例速度约为2.18米/秒。
N年前看《中学科技》就有这段话

网友G:
没有什么好说的。。。我顶

网友H:
象真船不是玩速度,玩的是自动控制
我13年前做过一艘黄蜂级导弹艇,断断续花了一年时间,如果只是放航,时间长了是没意思,但可以给船加装控制装置,比如雷达转动,炮塔转动,加装声音控制系统,模仿真实的海战,还可以在自动驾驶和遥控之间来回切换,这样就有意思了,当然你必须懂得单片机,电子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