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电直的大齿轮为什么不用金属的?

楼主(2005-08-26):
 请教各路高手,综看直升机的大齿轮都是塑料(非金属)的,如改用金属,除重量外,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你是不是想做一个金属的?

网友:
目的让你老坏,好赚配件的钱

网友:
大牙行走1鑽,馬達牙行走百鑽.
大牙不小牙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各路高手,综看直升机的大齿轮都是塑料(非金属)的,如改用金属,除重量外,会有什么问题?

因为马达齿轮是金属的,用金属磨塑料好,金属磨金属可是两败俱伤

网友:
其实小齿用钢的好,油直就是这样,刻为什么要用铜的,让你老磨坏,

网友:
没必要,
因为不需要这么高的强度
另外重量也太大了

网友:
用塑料的齿轮比金属的更耐用更轻!

网友:
甚至我觉得主马达齿轮也用塑料的更好,这样磨损很小,而且噪声很低。
但这种塑料齿轮不适合大型直升机,因为强度不够。但对小电直来讲,绝对是好的选择。

网友:
看看这个,碳纤主齿!
图二

网友:
不会吧,钢的能重多一点点?我的尾电机塑料对塑料,死的很块啊

网友:
对小电直来说,重量>5g对性能都有明显影响,一个金属大齿轮,没有10g下不来。

楼主:
不会吧,塑料的比金属齿轮更耐磨?有更高的强度?在重量不会增加太多的情况下,使用金属齿轮会有问题?还是因为塑料齿轮可用注塑工艺,成本更低?

网友:
这要看荷载程度的
轻度荷载,塑料比金属材质更有优势
重度荷载,一定是金属

塑料材质也要分类,有普通塑料的,有尼龙的,等等。
尼龙的是最耐用的,材质稳定,表面光滑,除了没有金属强硬,其它性能都比金属好。
用在轻度荷载下,塑料齿轮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