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道风扇

楼主(2005-08-26):
请问一般的函道风扇多少钱一个?
如何提高一个有刷电机的转速和扭矩?
谢谢!!!

网友A:
函道风扇在蚂蚁那里大概170元一个。提高有刷电机的转速和扭矩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高电压,不过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有刷电机的转速和扭矩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高电压,不过寿命……

                  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不提高电压那就改粗线圈漆包线的直径,提高电流。还有就是换磁力更强的磁钢。

网友:
反正你都要很大电流的电池。。。。。郁闷~~~

网友:
函道风扇想提高推力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转速,转速和推力成正比.跟扭距没有多大的关系,GWS的函道风扇转速在3万转以上才能显示出函道的威力!!!

网友:
基本上,靠拼命,拼涵道的,拼我们自己腰包的。。。。哎,电池还是仍然未能达到指标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