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翼的角度

楼主(2005-08-26):
请问平衡翼的角度是水平还是“调10度”?

网友A:
两片平衡翼应在同一平面上,并且要与控制外盘相互平行,也就是说3个零件同处一个平面。

楼主:
晕!平衡翼和控制内盘同处一平面与水平有什么不同?最好上图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