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传动组干涩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05-08-26):
我的小暴龙不带尾传动组时,整个旋翼头用手拨动后可以自由旋转15圈以上,但带上尾传动组后只能转2圈。
有模友处理过这类问题吗?
我已经更换了新的尾传动组,现象依旧!!

网友:
皮带太紧了?

网友:
检查一下皮带传统部分的轴承们

网友:
检查尾轴轴承和变距环轴承。

网友:
建議檢查皮帶是否多轉一圈及尾傳動輪組軸承是否損壞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点
1)我的皮带没有鸟大说的多拧一圈的情况,这一点我没有升级前的机机就很注意了。
2)尾传动组时全新的,安装前我为轴承加油润滑了。
3)我不装皮带单独检查过尾变距组件,没有干涩状况,用手拨动可以自由转动很长时间。其实这个部件也是几乎是全新的。
4)到是皮带的松紧度我一直把握不好,我现在的皮带安装基本按说明书的指示做的,用起子轻压皮带不会碰到对边。

我担心放松皮带后,转速大范围变化时机机尾巴抖动厉害。嗨,真是麻烦。鸟大,是不是金属尾波箱会改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点
1)我的皮带没有鸟大说的多拧一圈的情况,这一点我没有升级前的机机就很注意了。
2)尾传动组时全新的,安装前我为轴承加油润滑了。
3)我不装皮带单独检查过尾变距组件,没有干涩状况,用手拨动可 ...

起子轻压皮带不会碰到对边这就错了,说明书上说的是轻压就可以到3/4的地方,而台湾的录像上说的是轻轻一碰就能碰到另一边,所以我想是你的皮带太紧了,你可以搞松点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子轻压皮带不会碰到对边这就错了,说明书上说的是轻压就可以到3/4的地方,而台湾的录像上说的是轻轻一碰就能碰到另一边,所以我想是你的皮带太紧了,你可以搞松点试一下

谢谢lym0610版大的提醒,我刚刚的确放松了皮带,明显有改善。电流也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