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电热塞又烧了

楼主(2005-08-26):
今天飞行连续烧了两个OS-8电热塞是贫油吗?还是?

网友:
发动机过热,一般是贫油。

网友A:
我的怠速很正常,主油针调大了,加不上油,调小了又老烧火头!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问题???

网友:
用的什么油啊?发动机用多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怠速很正常,主油针调大了,加不上油,调小了又老烧火头!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问题???

硝基高也会烧.

网友:
其是使用高硝基的燃料的时候,应该将油针适当放大,不然发动机的温度会升高,导致烧火头!

网友:
油的问题,你用的油我都能猜得到,不过不能说,这是大忌

网友:
我用也连续烧了2个.OS32H.CP15%的油.发动机是刚刚换上的.本来三叶反而没有这个问题.发动机我调得很富了.怠速的时候已经排气管喷油了.还是连续烧了2个三叶的4号火头.现在手头没火头了.不能飞了.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自配油,硝基1升,蓖麻油2升,甲纯10公斤!有什么问题吗?请指教!

网友:
楼上的似乎甲醇高了点吧.人家都是3:1:1或者4:1:1的.你的是10:2:1的.

网友:
照楼上的说法,那就是三升甲醇配一升硝基甲烷一升蓖麻油不成?    3:1:1?是这样的吗?好象也不对哦!

网友:
按照成品油的比例.硝基甲烷15~23%的比例.再按照以前素油3:1的比例.3:1:1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十升甲醇兑一升硝基甲烷,再兑两升蓖麻油!差不多就是10%的硝基,20%的蓖麻油吗?你怎么算的呀?

网友:
建议用成品油,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些好油,也不贵,和自配的价格差不多!
而且硝甲还是危险品,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