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电直在快要离地时出现双桨怎么调??

楼主(2005-08-26):
我的亚托本来好好的,突然有一次桨在飞行时因为控制不好,桨碰了一下地面,再飞也没有事,但换了一节电后,在快要离地的转速下出现双桨,桨的声音也变了,低速时没有事,请问应该怎样调??

网友:
检查主桨横轴部分吧。可别是裂了,那会有危险啊。

网友A:
巴转速调高,继续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巴转速调高,继续调

什么意思??没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亚托本来好好的,突然有一次桨在飞行时因为控制不好,桨碰了一下地面,再飞也没有事,但换了一节电后,在快要离地的转速下出现双桨,桨的声音也变了,低速时没有事,请问应该怎样调??

多半是桨衣前端破了,当转速不断变化了以后慢慢就撕裂开了。
这种状况我遇见过,用502把裂开的桨衣粘好可以用的,但建议别用,危险。
不过我一直这么用来着。

网友C:
先看横轴是否弯曲
在查2个桨的平衡是否好
轻微的碰擦对450来说基本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半是桨衣前端破了,当转速不断变化了以后慢慢就撕裂开了。
这种状况我遇见过,用502把裂开的桨衣粘好可以用的,但建议别用,危险。
不过我一直这么用来着。

我用的是亚托原配的桨应该不是桨衣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横轴是否弯曲
在查2个桨的平衡是否好
轻微的碰擦对450来说基本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当时因为只是桨的外端轻碰了一下,应该所有的力都被桨的形变吸收了,所以模轴受的力应该不大,而且横轴也这么粗,加上我就这样看过(没有拆开来看)觉得横轴应该没有曲,

而两个桨平衡问题,因为我以前飞都是可以的,所以应该也不是这个问题,

以前玩飞达最怕调双桨,没想到玩亚托了还要受这个罪,

楼主:
今天早上拆了机机看,真的找不到原因。一会这这桨高,一会那边桨高的,

网友B:
1、如果横轴没有问题,你查一下主轴与中联的固定螺丝,原配螺丝非常软,一点点碰撞,它都会弯的。你最好把它弄出来查查看,应该是弯了。它也会是一个振动源。
2、另外原配桨的桨衣因为擦地面一样容易弄裂开的。我的一只桨因为这个把所有主轴、横轴都换了飞得时候一会儿好一会儿坏过。你再查查看看。
3、另外,调电直不能怕麻烦得。我建议把该拆得部件都拆下来好好检查一遍。摸清楚小暴龙脾气了,以后就不用麻烦了,否则这个顽疾一定老缠着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如果横轴没有问题,你查一下主轴与中联的固定螺丝,原配螺丝非常软,一点点碰撞,它都会弯的。你最好把它弄出来查查看,应该是弯了。它也会是一个振动源。
2、另外原配桨的桨衣因为擦地面一样容易弄裂开的。我 ...

桨衣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桨的外蒙皮??原配的桨不是塑料来的吗那有蒙皮??
大哥你有没有QQ?我的是21146619,我们聊聊

刚拆开了,横轴的那个螺丝我早就换了根粗的一点的了

楼主:
天啊,为什么没人能帮我啊~~~~~~~~~~~~~

网友:
下午被兄弟拿我飞机去学飞炸几次机以后,我的主轴也有点弯,不过我打算不管它,哈哈,照飞,因为我懒

不飞3D,我懒得要求那么精确,反正换了好的很快又要被炸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因为只是桨的外端轻碰了一下,应该所有的力都被桨的形变吸收了,所以模轴受的力应该不大,而且横轴也这么粗,加上我就这样看过(没有拆开来看)觉得横轴应该没有曲,

而两个桨平衡问题,因为我以前飞都是可 ...

轻微的大桨擦地都有可能导致横轴弯曲,有一点弯的话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别怕麻烦,拆下来放在玻璃板上滚动一下看是否有轻微弯曲. 我有几次只是轻微擦,但横轴还是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