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扭力疑问

楼主(2005-08-27):
问问各位,一样的电池一样的电调,用B20去拉1047的反扭力大
还是外转子的反扭力大呢?
电机分别是ELE的2040和28030(这个从绕线了,力量更胜28040)

谢谢!!

网友:
同样转速下反扭力是一样的,和电机无关。

网友:
外转子本身的惯性力据会比较大一些

网友:
还要看桨的大小的螺距

网友:
楼主已经说了  是1047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昨天和早上去试飞我的米格29,都没飞起来,都是用1047的桨,减速组试了,直驱也试了,都因为反扭力太大.
昨天其实也用了7045的桨,都不行,但不是扭力,是不够推力.哎..............

网友A:
说说看你是什么尺度、重量、配备?

网友:
多大尺寸啊?重量多少?如果很小尺寸,应该可以很轻,就可以用小直径的了

如果重量大了,肯定是尺寸也大了,那么大桨应该也没问题

若是你很小尺寸但是很大重量,我就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看你是什么尺度、重量、配备?

请看图

网友:
很小的,还用的双发,呵呵

网友A:
图上看起来的状态装的是什么桨呢?不能肯定是单个大桨还是两个小桨……

感觉你选错动力了,这种机子用28040,KV太低,用1047反扭太大,桨小了推力又上不去,因为转速提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看起来的状态装的是什么桨呢?不能肯定是单个大桨还是两个小桨……

感觉你选错动力了,这种机子用28040,KV太低,用1047反扭太大,桨小了推力又上不去,因为转速提不起来。

对啊,等有时间再改改,到时用KV四千多的内转子来飞小桨

图上那时候是转了减速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