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看,电池是不是坏了啊?

楼主(2005-08-27):
症状:
1、带不动电机,电机启动时非常慢,开关刚接通时,电机根本就不转,接下来两三分钟电机才会慢慢的启动;
2、船在水里跑得很慢,像帆船一样,但电池用二十多分钟都没有问题,仍然是那个速度;
3、跑了约二十分钟以后,电池测电压还可以达到7V左右,但电池热得已经非常烫手了;
4、刚充完电是,电池可以达到8V左右的电压;
5、回来放电时,整个电池组,发现只有一部分电池发热,而另一部分则不发热;
6、换过额定电压为7.2V,容量为1800mAh的电池,电机基本可以正常运转(这是不是可以说明电机没问题啊?);

相关参数:
    6节电池,每节1.2V,一组电池的额定电压为7.2V,镍氢的,容量为1000mAh

不过电池是产家配的原装电池啊,才充了四、五次电,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不是电池没焊好,
焊点处出现了问题啊?

网友:
你的电池组是几节的呀!!

网友:
建议换组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症状:
1、带不动电机,电机启动时非常慢,开关刚接通时,电机根本就不转,接下来两三分钟电机才会慢慢的启动;
2、船在水里跑得很慢,像帆船一样,但电池用二十多分钟都没有问题,仍然是那个速度;
3、跑了约 ...

就3,5项症状就说明电池已完蛋。只有换电池,如要死马当活马医可把电池组拆开单节检测。把坏的选出不用换上新的电池,效果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