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豪发动机挂了

楼主(2005-08-27):
今天拿到了新的油,试了下,很爆,正在我暗爽的时候,突然停车,手拉就拉不动了。心里一愣,完了。手拉坏了不是这个现象,拿回来,拆开发动机一看,乖乖,活塞的连杆断掉了。我的先豪15级发动机才跑了一桶油,今天才开始第二桶。郁闷啊!
这个连杆有换的么?如果没得换,买个新的发动机要多少钱?

网友A:
呵呵.那天还见你的RCFANS那说先豪不是垃圾.

现在这么快就瓜了.看来先豪真是垃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那天还见你的RCFANS那说先豪不是垃圾.

现在这么快就瓜了.看来先豪真是垃圾啊.

老兄,不要随便说某某车是垃圾,用过才有发言权

网友:
恭喜你,我的纤毫发动机也是才跑了小半壶油,发动机就挂了.现在换了三叶的发动机.

网友:
还是用素油吧,我们的车用了10几升油了。很好呀

网友:
换个三叶 300块应该要吧!
你够霉的!
有机会一起跑跑!

网友:
先豪的原配舵机也很差劲

网友:
我得纤毫发动机还蛮好的,用的也是素油,很健康!

建议不要用吐纳多的油,可能对纤毫发动机来说太爆了,我的老的雷虎发动机用吐纳多的油十分容易烧坏火头。

网友:
是不是你调的太贫油了。我的车用了好几桶了也没事啊。

网友B:
纤毫用的就是三叶发动机.直接去厂家买套连杆就行了,我记的当初我买来是25RMB

网友:
是不是油里的硝基太多了啊???
先豪车很不错~!只要保养好了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拿到了新的油,试了下,很爆,正在我暗爽的时候,突然停车,手拉就拉不动了。心里一愣,完了。手拉坏了不是这个现象,拿回来,拆开发动机一看,乖乖,活塞的连杆断掉了。我的先豪15级发动机才跑了一桶油,今天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纤毫用的就是三叶发动机.直接去厂家买套连杆就行了,我记的当初我买来是25RMB

可以去买套连杆?这么爽?差点就狠心去买个新的了。明天去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纤毫用的就是三叶发动机.直接去厂家买套连杆就行了,我记的当初我买来是25RMB

顺便问一下,你买这个套件是找先豪还是三叶啊?

网友:
三叶15的和纤毫原车的是不通用的。包括:连杆,活塞,缸桶,散热顶,化油器等。有样东西可以通用:那就是手拉器。嘿嘿

网友C:
虽然都是三叶出平的。但是两个机器基本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都是三叶出平的。但是两个机器基本不通用。

那我应该怎么办?

网友D:
我在幫你找找連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幫你找找連桿了

谢谢!!!
这几天正好非常的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那天还见你的RCFANS那说先豪不是垃圾.

现在这么快就瓜了.看来先豪真是垃圾啊.

你的言语是否有点“过分”!!什么是垃圾,什么是宝贝?只有你的东西才是好的?学习学习尊重别人,也尊重一下自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那天还见你的RCFANS那说先豪不是垃圾.

现在这么快就瓜了.看来先豪真是垃圾啊.

不要这样说先豪,就是最好的车,你不正当使用,也是会出意外的.
楼顶说很爆,如果是因为用20%以上的油的话,你加垫片了吗?-----加大燃烧室的容积,降低压缩比.否则出现你说的情况就不是偶然的.经济的修补方法就是更换部件,当然你有米的完全可以换新的.

网友:
我的先毫大脚的传动轴都断了五根了!

网友:
哦!

我的也是纤毫的1/10,发动机4升油就坏了,说实话一开始是第一次玩车模发动机,有一些使用的原因,但它只有一个油针,很难调,后来买了CS新出的300元,化油器好一些,装上也算合适就是要磨以下飞轮厚度,因为CS的轴有点长,

楼主:
谢谢大家这么关心,发动机早就修好了

网友:
嘿嘿我的先豪用了2年了发动机也没坏啊就是动力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