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SPEED 400发烧马达能不能安装在ESKY-CP2上?

楼主(2005-08-27):
请问哪位知道SuperSPEED 400发烧马达能不能安装在ESKY-CP2上?谢谢

网友A:
如果是我的话会选择装无刷

网友B:
有刷性能好~无刷启动慢,凤凰都这样,有个半秒延迟

网友A:
无刷的性能才好

网友A:
这个问题解释起来很复杂
建议您看“资讯”区里的文章

网友C:
有刷和无刷的电调根本就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