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不敢买双向电调了

楼主(2005-08-27):
以后不敢买双向电调玩船了,两次都是给不会玩的人一拉后退的油门把浆给跑掉了。。。。。。现在都不知到那儿找回那个卡着浆的零件,烦。。。。。。。。

网友A:
不会换 自锁螺冒么

网友:
应该是安装上的问题吧,

网友:
哈哈还以为是什么电调的质量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换 自锁螺冒么

正常状态下应该是会自锁的,但本来是正浆的,一后退就会把螺母给解锁了。

网友:
是没有拧紧的原因。我也用双向电调玩ECO,后退时半个船身钻进水里很有意思的。

网友:
我们这里的大虾用活塞顶杆做的轴,就没在出现过你说的这个问题。

但活塞顶杆一定要精选下,有的使用过的活塞顶杆。有不同程度的弯曲。

网友:
難不成妳想用車殼卡子?

网友B:
用自鎖螺母加螺絲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自鎖螺母加螺絲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自鎖螺母加螺絲膠~

哦,谢谢。

网友:
弹簧华司只值1分钱

网友:
你应该事先就把反向的舵角调到0啊........

网友:
去买个弹簧垫圈。。加上螺丝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自鎖螺母卸都很費勁~

网友D:
都有锁紧螺母,我的也有,但也掉了好几只桨了,都是在高速正车突然不小心手重高速倒车时掉的,我的双机艇没有舵,靠左右正反向转向,就更容易掉桨,解决办法唯有提高驾驶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自鎖螺母加螺絲膠~

最好是把螺丝上紧后再电焊,这样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轴上打个空穿个铁丝,或安个开口挡圈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有锁紧螺母,我的也有,但也掉了好几只桨了,都是在高速正车突然不小心手重高速倒车时掉的,我的双机艇没有舵,靠左右正反向转向,就更容易掉桨,解决办法唯有提高驾驶技术.

妳們在槳上加一個凹槽~這樣的話妳即使反轉妳的槳不會動~槳不動就沒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