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控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08-28):
提示:

网友:
就是混合控制,一个通道可以控制两个动作,这两个动作是按一定比例自动完成的,看看这里你可能会明白点: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1040603a.htm

网友A:
直升机上的混控是给主桨和尾桨都是马达驱动的用的。
E005是什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