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ZOOM 400 V2 ,如何搭配其他配件?

楼主(2005-08-28):
买ZOOM 400 V2 ,如何搭配其他配件?

网友:
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说马达或者是调速器吗?

楼主:
它配了马达了,如何配电子设备,让它哪到手就能飞

网友:
大哥  别总是FF9    你以为谁都有啊

网友:
陀螺一定要锁尾啊

网友:
楼上的,能具体说说机械调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原版Zoom 400 V2整机+VK锂电(无刷套装) *1
2.GWS NARO/STD(9g大扭力微型舵机)*4
3.ASSAN AS-25A无刷电调(25A)*1
4.gy204最好GY401
5.FF9*1

  老大,麻烦你,没有FF9,换成RD6000行不行啊?另外你的接受机也用FF9原配的吗?接受电源怎么接啊,是跟电机用同一个电源吗?

网友:
谢谢ln710102的帮助,我也快飞了。调试的时候还要麻烦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