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与加速管相接的地方有点漏油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2005-08-28):
我用的是素油,飞时和飞完后都会有大量的蓖痲油漏出。是不是在改用成品油后这种情况就可以消除呢?

网友:
一样的.成品油里的润滑剂也不参与燃烧的.可以考虑用密封圈或者封一圈耐热的胶.不过其实漏油除了脏.其他也没什么

网友A:
找张石棉纸剪个垫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张石棉纸剪个垫子.

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用牛皮纸效果也很好(材料好找啊,大信封就可以)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

玻璃胶

楼主:
石棉纸效果一流

网友:
用硅胶效果非常好,用了3年了,连续,没有出现漏油或者排气管螺丝松动.

引用 网友B:
玻璃胶

网友:
石棉垫效果很好 价格非常便宜 在摩托车 汽车维修店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