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的遥控器

楼主(2005-08-28):
其他全都选好了,就差个遥控和接受了,到底是FF9H还是9X2变频版的好,我想用原配的
接受器,望各位前辈指条路啊!

网友A:
FF9super性价比高些
9X2=花钱买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FF9super性价比高些
9X2=花钱买外壳

我觉得也是。。。

网友:
用过你就知道了,FF9的软件好用很多,操作灵活方便,功能实用!配件也便宜,强烈建议买FF9 SUPER。

网友B:
萝卜青菜,各有所好
偶认为直升机方面9x比FF9S强,周围一堆油机高手都是拿9x以上,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萝卜青菜,各有所好
偶认为直升机方面9x比FF9S强,周围一堆油机高手都是拿9x以上,供参考~~

请问:强在哪个方面?请举例说明。很想知道,因为我两个都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强在哪个方面?请举例说明。很想知道,因为我两个都用过。

一个7点油门螺距曲线,一个5点,这点就很重要了
你两个都用过,也谈谈你的感想让楼主参考参考?

楼主:
两种都用原装的接受器可以吗?

网友:
我目前用的就是9X/R770S接收

經手調機的遙控器種類繁多,感覺上還是9X比較人性化,手感/質感/訊號接收也比較佳,用了兩年了,除了晶體會壞以外,還不曾有過任何干擾情況

如果讓我重新再選一次,我會說給我9X,其餘免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7点油门螺距曲线,一个5点,这点就很重要了
你两个都用过,也谈谈你的感想让楼主参考参考?

1.这个功能没有什么大的意义,实际使用感觉不出有什么不同,除非用无级调速,否则很难体会到。
2.9X计时功能不能绑定到油门启动,这个对飞电直非常不利,比较难控制时间,经常拨开关麻烦。
3.陀螺感度要接7通,接5通也可以,这并不人性化。
4.3维滚轮的设计因为软件的关系并不方便.
5.9X没有电源指示灯和状态指示灯.FF9就有,非常直观方便!
6.开关功能不能任意设定.
9X优点:
1.屏幕比较大。
2.外壳电镀质量非常好.
3.线路板做工精良.

网友:
1、3D飞行时,正飞倒飞各占油门行程的一半,7点油门的重要性就出来咯
2、假如不是频繁起降,一颗电池从头飞到尾,FF9计时方式优势不明显
3、这....不是缺点吧
4、滚轮设计个人认为非常好用
5、发射机电压等已经显示在屏幕上了,指示灯就...
6、这个是FF9的强项,不过偶比较懒,哪个开关该干嘛就干嘛..

Futaba阵营和JR阵营都有很多fans...偶认为FF9的优势在于配件价格较便宜,接收机容易配,9x有时在于做工好,针对直升机飞行有比较多的优化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种都用原装的接受器可以吗?

当然可以!

网友:
反正我用了jr的遥控器 就不想用f的遥控器了 jr方便的调整 计时自己动一下开关 也不麻烦 jr的做工的确很好 就是接受不好找罢了 9x好

网友:
我觉得9X的软件要比F9好,更具有人性化。我用9X!

网友:
哦!

好像9X有AUTO D/R

网友:
F9也是7点油门螺距曲线,电动直升机强烈建议使用FF9,
GYRO设定比较兼容,
油直用9X

网友:
9X 酷
FF9 实用

最好各买一个

网友:
(((F9也是7点油门螺距曲线,电动直升机强烈建议使用FF9((((
::::什么时候出了新版本呀?

楼主:
新版的FF9是不是网上看到的那种带蓝色背景灯的?

网友D:
FF9 Super版本没有7点油门曲线。

状态灯很有用的,靠液晶屏显示容易忽略重要的模式切换和高频头工作状态信息。很危险的,油门跟动的计时功能很好用呀,弄开关多麻烦。从开关自由组配的角度看,FF9的软件模块化设计应该好过9x,这样的专业遥控设备不仅要有傻瓜功能,也要有高级功能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FF9 Super版本没有7点油门曲线。

状态灯很有用的,靠液晶屏显示容易忽略重要的模式切换和高频头工作状态信息。很危险的,油门跟动的计时功能很好用呀,弄开关多麻烦。从开关自由组配的角度看,FF9的软件模块化 ...

最好能自己编写菜单和软件那就完美了,如果可以记录操作数据并在模拟器上回放那还要好!

网友:
在有些地方很怪,如北京,JR的设备经常失控,据说南方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反正我用FF9,所以也没有深入研究过

网友:
嗯  我用9X  飞高的接收用的还不错

看着就爽

楼主:
现在偏向9X2了,谢谢大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