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关于飞机配置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5-08-28):
在下想做一个展长300mm,机长300mm的飞机,机身已经完成,重量50g,但是不知道如何配
电机
,电调,
舵机
,锂电等,机身加配件总重量最好不要大于200g,还有遥控及接收机,距离要远一点的,500米左右吧,不知各位高手有何建议,谢谢

楼主:
我是新人,纯理论的,计算的升力系数0.6,迎角10度,升力210g左右,应该可以飞,希望大家多提意见,不要笑话我哦。

网友A:
太重了
200克的飞机,翼展怎么也得有60了

网友B:
主翼弦长多少?计算一下翼载荷,慢飞的小飞机翼载荷越小越好。200克可能是太重了。记得小飞龙的翼展380mm,飞重才52克。

网友A:
是啊,这么小的飞机,翼载荷要控制在十几克吧

楼主:
可是如果电机、电池等配件的重量下来了,整机的重量也就下来了呀,所以在这里请教各位高手,如何配置啊

楼主:
如果用 BlueArrow BA-BR2040A碳纤外壳无刷马达 6.4g舵机两个,A.K.E聚合物锂电池3.7V/1300mAh单体 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