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X 450XL 碳纤维机身(组图)

楼主(2005-08-28):
10张超清晰照片敬请观赏:
http://www.5imx.com/info/info-g/info-g1050828b.htm

网友:
相对于原作没有什么大的改良和进步,充其量只能算是材料加强版,主轴的支撑强度因为材料的关系有所加强,但仍然显得不足够,亚托应该还可以做得更好些。

网友:
1.主轴轴承支架如果改用整体的结构刚性会好很多,精度也高,应该考虑用整块铝合金制作,尾驱动轴也是如此.
2.主轴两端的支撑因为大齿盘的关系非常薄弱,要考虑加强,否则齿轮传动效果不佳,侧板容易在启动时变形,急加速和减速也会如此,如果将电机改为倒装并与主轴的下轴承安装在同一平面,并且安装在同一块板上,那样的效果会好很多!电机也会因为轴伸出长度的减少,刚性增强,轴承的寿命也会得到显著提高.
3.尾管的固定支架显得非常臃肿,如果能镂空部分的话,看起来会好很多.现在给人的感觉是很粗笨。没有精密的感觉。

网友A:
iceman 兄真还是比较明白机械的,不象我,外行,感觉把CCPM那一堆连杆去了就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eman 兄真还是比较明白机械的,不象我,外行,感觉把CCPM那一堆连杆去了就很好了:-)。

这个版本是单连杆驱动的,没有XL CCPM那么多连杆的。

网友:
那你觉得这两个了?

网友:
Hi steph 高见,

如果把 MICROHELI改成7075铝
碳纤维板质量好点,价格和TREX一样你觉得市场反应如何?
这个CCPM觉的怎样?

网友:
很难说.  当初MICROHELI几身出来也没人知道它好不好.  直到有人开始飞才看到缺点.  它设计的缺陷不知是不是材料升级可以弥补的.  不过这样一来有可能重量增加.

CCPM通常推竿直接到十字盘比较理想. 虚伪较少.

那尾巴叉不错,应该很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