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

楼主(2005-08-28):
我的几台
发动机
都爱熄火起飞几分钟就空中熄火,降下来找不到毛病,再启动飞一会又灭,一次比一次飞得短,有人说是火头老了,是吗!火头的寿命有多长?老化的症状是怎样的?怎样判断?
带横杠的热火头是干什麽用的?有什麽特点?

网友A:
老大,难道你也要请教别人?。。。。。我的也有这个毛病,地面很好,空中熄火,地面抬头地头都没事

网友B:
我也有这毛病啊

网友A:
我认为是天气热了以后,空气密度,空气湿度都有变化,导致的

网友C:
我的TS46发动机,一上天就容易熄火,地下调试就没事……

楼主:
我也觉得是火头的问题,上周六飞赛斯娜182起飞后飞了半箱油灭了,补满油启动再飞两圈也就两三分钟又灭了,拆下火头(OS8#,发动机是三叶46)换上一个旧的OS-A3,起飞还真行把一箱油给烧完了,加满油再飞一箱油止烧三分之一又灭了,补满油还飞!得!又只飞了三五圈!嗳!一上午光练熄火迫降了!再想换火头,可我手上没新的了,同来的也没带,我还有两个带横扛的火头,有人说是磨车用的,是吗?
我想知道火头的寿命,老化的症状,必需更换的标志是什麽?

网友A:
秋天快到了。。。。就要好起来了

网友D:
先换个 火头试试
还有就是检查油箱 接的是否对。。
发动机就检查密封性是否好

网友A:
我用新的火头也一个德行,油箱没问题,而且都是别人拿我的飞机飞,就没事,我自己飞,就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