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场效管

楼主(2005-08-29):
这个FET管能用在这个电调上吗?在佛山找不到3803或者3205这些管。谢谢

网友A:
1010也很大100A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10也很大100A

100A?是额定电流还是瞬间最高电流?

网友:
这样改对电调会不会有影响啊

网友:
如果电压不超过55V完全可以用IRFZ44N电流可以到47A,IRF640B耐压虽然高但是只有18A,一般不需要

网友:
回楼主:
IRF630B此管的参数如下:
200V 9A 72W Ron<0.4欧姆(4.5A)

若用于快艇等高速船,则不合适。并接10个才90A啊!
IRF3205L的价格很便宜的(4.00-4.50元/只),佛山真的没有?去找家大些的电子元件销售商(店),应该不难买到。
顺便给你个http://zt.jycom.cn/dzyj/cxygzl.asp网址,在那里能找到大部分合适的FET管的参数。

网友:
用3803的确良140A 36V 0.006
5元一只.

网友:
3803的140A也就是瞬间的峰值电流.

网友:
对,单只不加散热最到可以到20A工做电流.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佛山这里的电子市场可能是针对电视机、电冰箱等大件的电器,以上型号的FET管问遍了一条街也没有,迟点出广州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佛山这里的电子市场可能是针对电视机、电冰箱等大件的电器,以上型号的FET管问遍了一条街也没有,迟点出广州找。

FET管你可以到广州的解放中路和惠福西路一带的电子商铺找找,我在惠福西买过3803.才3元钱,忘了在哪家,好像是在佛寺的西边.在靠近中山六路的解放中路西侧我也刚买过1010,3.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FET管你可以到广州的解放中路和惠福西路一带的电子商铺找找,我在惠福西买过3803.才3元钱,忘了在哪家,好像是在佛寺的西边.在靠近中山六路的解放中路西侧我也刚买过1010,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