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尾巴缓慢晃动,各位大大请进

楼主(2005-08-29):
我的陀螺是亚托原装500,尾舵是hs-56

尾传动灵活,手拨大桨可以转动10圈(带尾翼转动)

陀螺仪锁定后尾巴会缓慢的左右晃动(不是感度过高的那种现象)

已经调整过皮带松紧度,尾舵摇臂长短,陀螺仪位置(主轴下和皮带轮后那个经典位置)

现象都没有很大改善,请教各位大大,这个现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陀螺是亚托原装500,尾舵是hs-56

尾传动灵活,手拨大桨可以转动10圈(带尾翼转动)

陀螺仪锁定后尾巴会缓慢的左右晃动(不是感度过高的那种现象)

已经调整过皮带松紧度,尾舵摇臂长短,陀螺仪位置( ...

1.檢查尾傳動結構是否過緊不順(將尾舵機連桿拆下,用手抓住尾舵控制組求頭前後拉動.檢視各尾傳動是否順暢)
2.尾舵機中立點沒準(陀機鎖定後.尾舵機的襬臂跟尾舵機是成90度垂直,尾舵控制組位於尾主軸行程的中心位置)
3.尾舵控制組的左右行程是否到位及相同(左右擺動時,連桿是否會頂彎)

如果以上都ok,那就是您遙控器設定的問題

建議將您的發射器/接收得接線方式告知,以方便幫您排除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陀螺是亚托原装500,尾舵是hs-56

尾传动灵活,手拨大桨可以转动10圈(带尾翼转动)

陀螺仪锁定后尾巴会缓慢的左右晃动(不是感度过高的那种现象)

已经调整过皮带松紧度,尾舵摇臂长短,陀螺仪位置( ...

我以前经常遇到这个问题,问过很多人都不知道!!!当时我是ms700配的240陀螺仪,现象跟你的一模一样!当时怀疑是陀螺仪问题,可是换了新的240,还是一样!
现在基本上清楚了,不是电子设备的问题,而是飞机本身的问题,主要是大浆和横轴部位,检查大浆动平衡和静平衡,横轴是否有够弹性等等!

楼主:
今天发现,由于一边尾桨夹的球头固定摇臂过长(出厂加工不到位)

尾变距阻力非常大,等我把它挫短了,阻力减小很多

看来这可能就是问题所在,等我试飞了再最后定论

hs56也不是神仙阿

网友:
XL的做工好像也没有比V2版本好太多。
看来亚托一定要再出一个XLV2版本了。不然问题慢慢都出来了。

楼主:
经过耐心琢磨(用锉刀和砂纸:)

现在尾变距已经很顺滑了,缓慢摆尾的现象基本消失

郑重感谢daka兄的大力帮忙

看来尾变距的阻力一定要小,否则hs56加401也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