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电调

楼主(2005-08-29):
这里大家谈电调,我也来说二句

元件值应大于阻性负载的电流值,应是感性元件最少3-4倍,由于电调输出非连续波,最少要5-6倍.

例50A的元件,运用应小于10A.

有人会说带12v的850也没坏,因12v在同等功率下电流比6v小一半,当然不坏啦.

楼主:
那么100A元件呢,大体在10几A,不到20A
200A元件负载30几A

楼主:
如强用在危险区域---------你的电调寿命成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大家谈电调,我也来说二句

元件值应大于阻性负载的电流值,应是感性元件最少3-4倍,由于电调输出非连续波,最少要5-6倍.

例50A的元件,运用应小于10A.

有人会说带12v的850也没坏,因12v在同等功率下电流比 ...

   电压提高后,千万得将马达感应出的反电动势(反峰电压或脉冲)考虑进去哦!
FET管的电流是够了,可马达的感应出的反电动势电压足以将FET管反向击穿……。得接个“续流”二极管将反向电压泄放掉,以保护FET管。

网友:
你说的这个好像是电变的基本常识~我们都是加过二极管的~不加不敢用~

楼主:
场效应功率革管内部均有反向二级管

网友:
那为什么车模电变一有反向电流还是烧呢?

楼主:
管子太小了,有的厂家为了利润,尽量用小管,你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我楼上说的是电路设计的一般要求,但有些厂家为了利润,宣传,明明是50a说成100a也有可能

但经营手段不等于科学依据

网友:
低级问题 怎么加二极管?加到哪 多大的

楼主:
单向电调并在电机上,双向不加

网友A:
双向电调自身带对反电动势的保护吗

网友:
烧电调吗??我已经烧到麻木了~~管子烧了就换新的感觉少了就多并几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向电调自身带对反电动势的保护吗

帶不帶都不會燒~因為電變自身就可以流反電~

楼主:
己有二极管保护

多并好,我7-8年前做过一只大船,曾经用75A管子20只,5只并联,不然带不动

为了试验,烧了有一把管子

网友:
我在太原 竟然买不到二极管 狂晕啊  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卖的 最大才3A 郁闷

楼主:
去电子市场应该有,5408己够用了,因为反向电动势是脉冲,平均值很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己有二极管保护

多并好,我7-8年前做过一只大船,曾经用75A管子20只,5只并联,不然带不动

为了试验,烧了有一把管子

    从理论上来讲,晶体管在并接时,需在每个晶体管的输出脚上加“均流电阻”,通常,此电阻的阻值视输出电流的大小,在0.几——10欧姆之间选择。在不接“均流电阻”的情况下使用,由于每个晶体管的输入、输出特性不一致,会因为某一个晶体管的功耗超出其自身的承受能力而先烧毁。于是,负载就会加在剩下的晶体管上,剩下的晶体管也会因负载的增加而一个接一个地烧毁。
    例:总的负载电流为20A,现有5个晶体管共同输出,故推算出平均每个晶体管的负载是4A。当其中一个烧毁后,余下的4个晶体管,则平均要各承担5A的电流,这时,由于各个晶体管的平均电流的增大,很快又会烧毁一个。在还剩3个晶体管的情况下,每个晶体管平均将负载6.67A的电流,这比原先设计的负载电流大了166%。如此的恶性循环,最终的结果是:所有的晶体管统统报销(烧毁)。
    可为什么用于模型的电调不加“均流电阻”呢?我猜可能是为了减小电调的阻抗、“增加”带负载的能力……。至于生产商是否对晶体管进行严格地挑选、配对,我就不知道了。所以,如果您在修理或改造电调时,务必购买(挑选)同一批号的晶体管(FET)装在这个电调里。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几个并接的FET管的输入、输出特性尽可能地接近,同时,也就会尽可能地减少烧晶体管的可能……。
    这个表示同一批号的数字(一般为阿拉伯数字或夹有英文单字的4位数),往往都会打印在管子的正面。

网友D:
怪不得我用舵机做的电调由于没有在输出端并接二极管,一加到全速,电机就转速不稳甚至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理论上来讲,晶体管在并接时,需在每个晶体管的输出脚上加“均流电阻”,通常,此电阻的阻值视输出电流的大小,在0.几——10欧姆之间选择。在不接“均流电阻”的情况下使用,由于每个晶体管的输入、输出特 ...

您的想法是对的,最好用同一品牌,批次的元件,场效应管并联的问题比双极性管小,栅电压10-18v保正大家同时开通,因为栅几乎无电流.

不会出现连烧5管,烧1只后就短路了,电流只经过这只管,这时还能用,但不能倒车,一倒车会烧桥臂上对应的管子,这时不经过电机,而是将电池短路.表现是线和电池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怪不得我用舵机做的电调由于没有在输出端并接二极管,一加到全速,电机就转速不稳甚至下降.

场效应管内部有并联二极管,你的问题是否是电路不合理,自激,电源内阻大?

可以用示波器逐级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想法是对的,最好用同一品牌,批次的元件,场效应管并联的问题比双极性管小,栅电压10-18v保正大家同时开通,因为栅几乎无电流.

不会出现连烧5管,烧1只后就短路了,电流只经过这只管,这时还能用,但不能倒车, ...

又学到新的知识了!
可您说的只是烧短路了,可我的那个是烧开路了,所以一个接一个地烧,最后是不会动了……。

楼主:
您的情况少见,绝大多数情况是短路,只有在极大电流时才能将短路烧成开路

网友:
管子是并联的~~使用的时候电流超过了极限电流就会这样子了~

楼主:
看来还是余量太小了,只好多并,我上述也是以2,3,4,5,最后并到5只才不烧,这时元件值己达到375A,所以实践比广告有说服力,我这时电机电流约47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帶不帶都不會燒~因為電變自身就可以流反電~

我怎么就没想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就没想到啊,

是在問我嗎?

网友:
是启动时的冲击电流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在問我嗎?

我的意思是我为什么没想到这点啊,

网友:
学到了~```哎``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去电子市场应该有,5408己够用了,因为反向电动势是脉冲,平均值很小

一事不明  电机上加的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啊 5408是整流二极管 难道整流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肖特基当然好,实际普通二极管己够用了,并且反向电压很大

我是设计产品的,肖管只用在几十k的开关电源中,

而调速器只有50hz,美国才1000hz

网友:
说的对 现在我们的电调大多都是低频的

楼主:
为什么不用美国电路,因为连舵机都要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余量太小了,只好多并,我上述也是以2,3,4,5,最后并到5只才不烧,这时元件值己达到375A,所以实践比广告有说服力,我这时电机电流约47A

您这里指的元件值已达375A是不是元件手册里查到的参数?
如果是的话,那参数肯定是Ap-p值。
该元件的额定电流顶多就10-15A(可能还不到10A),所以,大家以后在选择元件时,请将手册上的电流值除以10(或许更多)后,得到的才是元件(允许长时间工作)电流值。
举个不恰当的范例:早些年卖的音响(尤其是进口的)大家还有印象吗?小小的体积,居然个顶个的输出功率标500-1000W?略有电器知识的人被搞糊涂了——里面的电源变压器的功率顶多才50W大小呀,这音响不是成了“发电机”了?输入50W,输出到有1000W。其实,也不为怪,人家标的是瞬时功率的缘故。这个瞬时功率是用数学公式算出来的。
瞬时功率怎么理解?您就将其想象为:通上电,输入的信号是一个单个的、短促的方波脉冲,经电路放大后(忽略失真。呵呵,方波再失真也还是方波)推动喇叭发出是“啪”的一声具响。这时,就这一声的功率可能能有1000W……。
后来,我在《无线电》杂志上看到有关音响功率的“算”法。简述如下:额定功率X8=平均功率,平均功率X8=瞬时功率。
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能理解成品电调为什么标200A、300A、400A……的了吧?其实际承载电流有多少就不用我来计算了吧?
结论:此功率非彼功率。此电流非彼电流。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事不明  电机上加的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啊 5408是整流二极管 难道整流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

肖特基二极管译成中文后的意思是:快恢复二极管。它也是整流管的一种,肖特基二极管常见用于开关电源的整流回路和高频(几-几十KHz)电路中。普通整流二极管只能用于低频(几百Hz以下)电路。
肖特基二极管真正工的作原理较难靠文字表述,但简单地说,它比普通整流管在反偏电压到来后,形成PN结阻挡层的时间来的短得多。打个比方,普通的若以小时计算的话,则肖特基二极管将以秒计算……。
至于电调中作为保护等用途的续流二极管,只要耐压、电流够大就能用,不必非用肖特基二极管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