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KILL的新作电动遥控飞艇。

楼主(2005-08-29):
艇长3米2,双层气囊。动力180高速电机矢量推力控制升降,前进后退有双向电机完成。转向180双向电机完成,最大载荷500克。

网友A:
老K,你的飞艇真漂亮!!
气囊是自己做的吗,能把制作步骤展示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K,你的飞艇真漂亮!!
气囊是自己做的吗,能把制作步骤展示一下吗??

不好意思,艇囊是外加工的采用高频合逢焊接,外皮是降落伞布做的。舵面和吊仓是我自己手工制作的。

网友:
楼主,能否帮我做一个啊? 我付费用,呵呵,或者这个卖给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艇长3米2,双层气囊。动力180高速电机矢量推力控制升降,前进后退有双向电机完成。转向180双向电机完成,最大载荷500克。

http://p ...

请问尾翼上的涵道是用了什么电机和电调实现双向推动的。

网友(2005-12-12):
王哥我也定了个5米的艇囊.我的哪个电机要是用的上吗?

网友:
最大载荷500克,可以搞航拍了!

里面是氢气?

网友(2006-01-18):
出风了的话会怎样?抗风性能怎样?

网友:
高手,说说用的啥气体,氢气还是氦气?气源从哪里整?充气的具体过程,注意事项等等.......小弟这厢有礼了

网友(2006-02-19):
好在小点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