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冠天的epp飞翼大家谁有飞过?我装好飞不起来

楼主(2005-08-29):
北京冠天的epp飞翼,华了2个晚上才装好,配置:1300MHA7。4V锂聚,2040无刷+4030浆+凤凰25A点调+9g舵机2只,简单混控+翼龙三通的遥控及接受

想问:
1,这个动力够不够?翼龙四通玩的比较熟,想要练飞翼,最好速度慢一点,稳一点
2,这个飞翼的重心应该在什么地方?
3,扔出的时候注意些什么,是平还是头稍微向上,什么状况下是可以加动力起飞了?

请大家赐教

网友:
重心距离机头210到220mm之间,抛出后应向前且略机头向下,用锂电,你得加配重.

网友:
另外你必须在碳杆与电池接触处用薄铁片将电池保护一下,否则一旦侧落则电池必毁,切记!

网友:
把碳杆的头锯掉一点就不会伤电池了。不要用铁片加强,增加重量不说,铁片本身对电池就是一种威胁。

记得把机身用胶带蒙皮,强度增加很多。安装电机的时候推力线最好和下平面平行,原机安装架的推力线太向下了。

网友:
言之有理!

楼主:
推力线要平行,问题是这个机器提供的座固定内转子无刷真的不知道怎么弄,配重是增加前面还是后面,我现在感觉飞翼还有点头重

网友:
我配在前面.试一下重心.

网友A:
把原机的固定座切掉,只留前面的整流罩。

电机的固定参考易飞飞翼的370固定方法,在下表面加一块玻纤板,用扎带把电机扎在上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原机的固定座切掉,只留前面的整流罩。

电机的固定参考易飞飞翼的370固定方法,在下表面加一块玻纤板,用扎带把电机扎在上面。

好方法我正准备这么改,有什么办法,去掉2408-21的底座,直接把圆杆固定在玻纤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方法我正准备这么改,有什么办法,去掉2408-21的底座,直接把圆杆固定在玻纤板上

这个,有点难度。试一试用木块削一个座,一面凹进去装圆杆,一面平贴玻纤板,然后AB胶和扎带一起上?

网友:
哈哈哈~~~是个办法

网友:
不用改也成,我没改,飞的也不错啊,我周围的几个人也都没改啊!

网友A:
不用改也行,我没改过的时候,也可以飞。不过存在一个毛病,就是重心调好以后,无动力滑翔正常,开动力会低头,需要拉杆,调整到开动力能够不拉杆平飞的时候,关动力滑翔会抬头。

还有,推力线不对很浪费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改也行,我没改过的时候,也可以飞。不过存在一个毛病,就是重心调好以后,无动力滑翔正常,开动力会低头,需要拉杆,调整到开动力能够不拉杆平飞的时候,关动力滑翔会抬头。

还有,推力线不对很浪费动力。

对!但这样易控制

网友:
哦,言之有理.

网友:
aimo说的很对哦,我的飞翼就是动力严重不足,aimo一看便知,专家就是专家哦!嘻.....

网友A:
>300克?为什么要大于300克?以前用370直驱4025,150克的推力飞350克的飞翼都很轻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克?为什么要大于300克?以前用370直驱4025,150克的推力飞350克的飞翼都很轻松啊!

这里说的是冠天的EPP飞翼,按说明书配置重量400-500克

网友A:
不知道外转子无刷+7060用7.2V氢电的时候推力多少,我的EPP飞翼起飞重量485克,用7.2V氢电,外转子无刷+7060桨,1/2油门就可以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外转子无刷+7060用7.2V氢电的时候推力多少,我的EPP飞翼起飞重量485克,用7.2V氢电,外转子无刷+7060桨,1/2油门就可以飞。

应该用不了300g的,我手工琢磨了个电机座,工具不行,费了好大劲,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外转子无刷+7060用7.2V氢电的时候推力多少,我的EPP飞翼起飞重量485克,用7.2V氢电,外转子无刷+7060桨,1/2油门就可以飞。

如果推力线下拉改小,副翼改平的话,200克是能起飞的。
如果按说明书的推力线角度,和副翼上仰角度,没有300克的推力真的很难。
这个飞翼的垂尾在中间不在两翼端,在带迎角和低速时,很不稳定。原设计让副翼上偏以作期起到S翼型的纵向自稳定作用,但这样一来当稍微推杆阻力大减、推力线又向下,于是狂速下冲。
高手飞这个就不愿意副翼上偏又推力下拉抵消那么多动力,于是有人200克就够,但话说回来,起飞推重比才约0.4,动作好做吗?

网友:
是啊,原厂的推力线的确是太向下了,我装的时候是改平的。

200克的推力飞起来慢悠悠的,横滚、倒飞还可以,LOOP就不行了。

这架飞翼倒飞比正飞稳。

网友:
我用的是内转子+4030,7.4锂电,动力严重不足,转弯尾旋,准备换浆再试,用什么浆合适?

网友C:
不换电换大点的浆不也一样吗?

网友:
我已经把拉力线改平了,回头试下,除去电池全重315g,最可惜的是前面要配重,70g的电池还要加36g的铅块重心才好

网友:
是的,该飞机设计是有一些不是好.不过还是能飞.

多试几次就好,不要灰心,该机又是摔不坏.希望你能飞得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换电换大点的浆不也一样吗?

换大桨电机能不能带动啊!太大了电极负载太重,效率就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不了300g的,我手工琢磨了个电机座,工具不行,费了好大劲,看一下

哇!哥们你太牛了,做得不错,手上起泡了没有?

网友:
谢谢xunicheng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epp真难飞啊,根本不听话,晕倒了,我彻底服了,绝对要把稳定翼装到翼弦去,天啊,整个跟喝醉了一样

十有八九是重心靠后了

网友:
十足十就是
垂尾装到翼尖去,拉筋斗轻松了,但横滚就没这么笔直又不掉高度了,看自己选择了

网友:
重心在机头向后21CM处,宁可靠前,不要靠后。我用氢电,重心压到了19CM,飞起来很稳。

网友C:
辛苦aimo了,唉,我已决定放弃,或赠送厂家做标本!
我正组装易飞的60元2只的飞翼.

网友:
前些日我加了一团的铅丝,仍然没有好转,换了3cell电池,没用,换了大点的浆,没用,
唉....让我浪费了7天的好心情...北京冠天真残忍...

网友C:
这回我可真的知道了为什么冠天把他们的epp飞翼设计得这么结实耐摔了,因为它根本就飞不起来,在空中停不了10秒钟就全马力摔下去....不过,它还真耐摔,我摔了n次了,断了n+n只浆....它唯一的优点就是..耐摔!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辛苦aimo了,唉,我已决定放弃,或赠送厂家做标本!
我正组装易飞的60元2只的飞翼.

易飞的飞翼比这个好飞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回我可真的知道了为什么冠天把他们的epp飞翼设计得这么结实耐摔了,因为它根本就飞不起来,在空中停不了10秒钟就全马力摔下去....不过,它还真耐摔,我摔了n次了,断了n+n只浆....它唯一的优点就是..耐摔!

不会吧?我们飞翼帮用的都是这个飞翼,都很好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辛苦aimo了,唉,我已决定放弃,或赠送厂家做标本!
我正组装易飞的60元2只的飞翼.

唉!真的就这样放弃了?

没有道理啊!我的这架飞重都达到520克了,还照样飞啊!

赠送厂家不如赠送给我吧!我就不信飞不起来!

网友:
加配重也不奇怪啊,说明书出现的电池是9.6v的镍氢电池,也有提到用三串1400的锂电。我用锂电,但锂电是7.4v/2600mAh的,顶在最前,差点还不够,我觉得不愿意把重心定在设计位置上就怪飞机不好飞,是不是有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易飞的飞翼比这个好飞多了

老大,这么快又转态了,这个至少速度快和有气势嘛,调好了飞起来可刺激得多哦,论机动,半斤八两,一个筋斗好,一个横滚好,筋斗火鸟都能连翻十二个,横滚滚得这么直可不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大,这么快又转态了,这个至少速度快和有气势嘛,调好了飞起来可刺激得多哦,论机动,半斤八两,一个筋斗好,一个横滚好,筋斗火鸟都能连翻十二个,横滚滚得这么直可不多哦

不是又转态了是觉得没飞过飞翼用易飞的容易上手。

网友A:
易飞的飞翼也不是很好调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易飞的飞翼也不是很好调整的。

我虽然偏爱冠天的EPP飞翼,不过说实在,易飞的确“易调”“易飞”些

网友:
嗬嗬

还是觉得自己做的机机好飞。

做过一架1米5的飞翼,翼载荷只有10克,慢慢悠悠飘啊飘的当滑翔机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