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兄!刚量过塞拉斯182的拉力(直驱型 8.4V)也只有300 ...
猫兄!刚量过塞拉斯182的拉力(直驱型 8.4V)也只有300克,算不算好飞啊!

楼主(2005-08-29):
如题!!!!

网友A:
塞斯那吧……老手是好飞的,新手就不是很理想。

网友B:
换无刷
呵呵
大家提前进入无刷时代吧

网友A:
呵呵,1530的外转无刷倒是480的理想替代品,不过一定要上3串锂电。

楼主:
现在对无刷还是不太懂!什么是KV值啊!谢谢

网友A:
每伏特转数
不管用什么动力都要讲究搭配。

网友C:
3串锂电是指的什么意思啊?是指几伏的锂电3串啊

网友D:
锂聚合物电池似乎只有一种电压...

网友A:
一般锂电单节3.7伏,3串就是11.1伏。

网友B:
无刷电机,没有电刷的无谓功率消耗(有刷的电能——机械能转换效率在60%以下,好的无刷有标称90%的,不过一般就80%左右),也没有火花烧蚀和干扰(无刷使用寿命要长),可以相对承受较高电压和功率。
缺点,无刷电机和相应的无刷电调比有刷的贵的多多
呵呵

网友A:
普及版的电机电调达不到那个效率的,玩上无刷了就得舍得花钱。

楼主:
知识不断在增长!!!!!谢谢各位

网友E:
那还是不要玩无刷了,我觉的有刷也不错,好的有刷效率不比无刷低,380的寿命也不算短

网友A:
我的看法是,如果你新入模界,那么选辉盛普及套装或者有刷入门都没事,练习机一类的飞机用有刷一样能胜任愉快的;
如果你已经有老装备,一样可以用现有的装备搞练习机、电滑、飞翼一类的机型;
要是想上3D,那还是无刷吧,不过不建议新手搞3D的,不然炸动力会炸得你肉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