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学问,希望友人帮答

楼主(2005-08-29):
1)首先是充电原理。用什么原理充电适合现在所有的
电池
?(我的
充电器
好几种,希望有万能些的)
2)电池放电原理,放电电流是有电池本身决定的,很多车用电源都需要至少***A的电流。难道电池有那么大的放电电流吗?(无并联的)
3)电池和
电机
的关系,电池放电电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会烧电机。但电机额定电流大于电池最大放电电流是不是会烧电池呢?
4)电池跟
调速器
及负载的关系,符合什么样的条件三者工作效率最优?什么条件烧电池,什么条件烧调速器,什么条件烧负载?
5)用万用表怎么测参数(工作电流)

网友A:
汽车上的电瓶有好几百AH的,而且那种电瓶是至少能10C放点的,几百乘以十是多少呀,呵呵,都好几千啦

楼主:
那个我知道但是不能让我拿他飞吧!

网友B:
1)没有能适合所有电池的充电方法,电池各有各的特性
2)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由其内阻决定的,实际放电电流与负载有关,简单地说就是欧姆定律
3)电机或电池烧坏,都是因为其发热太大、温度上升所致
4)电池、负载、调速器是否烧坏,见3);工作效率与各部分特性有关,不能一概而论
5)测电流,用表串入电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