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买到与5mm马达轴径匹配的减速组?

楼主(2005-08-29):
我在5IMX上定购了一只GS的无刷马达,但是没有减速齿,请问何处有卖?
马达规格如下:
型号:GS B36-50-06
KV(rpm/V):2300RPM
直径:36mm
长度:50mm
轴径:5mm
工作电压:7.2~18
空载电流:2.8A
最大电流:45A

网友A:
这个很大电流哦,应该很大拉力吧?

网友B:
华迈有A36行星齿轮箱,但是无后盖,须直接装配在带螺纹前盖的电机上。
不过这个电机直驱也相当暴力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