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暴龙无刷电机轴承拆卸图解!

楼主(2005-08-29):
请看图,EASY!
注意事项:
1.没有合适的工具不要拆,免得拆不了扔在那里.
2.没有轴承备件不要拆,免得电池放坏.
3.线圈很娇气,请不要随意碰撞.
4.最好用铜锤,不容易弄坏主轴.
5.装轴承回去时先在孔壁涂R48.后盖也是如此.
6.锭子敲入时一定要敲到卡位,否则装入转子后会弄伤线圈的.

网友:
赞一个 下次电机坏了 寄来给你修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A:
多謝指教!
2800kv 軸承是何尺寸,要買好才拆上算

网友B:
iceman简直就是咱们坛子里面的试验课导师。图文并茂的,受益匪浅,就算不动手,了解一下也是收获。赞先!!
不过做日常好装配检查和加油润滑可以减少这样繁琐的换装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謝指教!
2800kv 軸承是何尺寸,要買好才拆上算

型号是:R2-5ZZ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ceman简直就是咱们坛子里面的试验课导师。图文并茂的,受益匪浅,就算不动手,了解一下也是收获。赞先!!
不过做日常好装配检查和加油润滑可以减少这样繁琐的换装工序。:)

是给无刷电机的轴承加油吗?
请教daka老大,加什么油效果最好,怎么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给无刷电机的轴承加油吗?
请教daka老大,加什么油效果最好,怎么加呢?

我用高温油,缝纫机油(衣车油)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