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L版平衡翼杆支架问题

楼主(2005-08-29):
本来以为XL版的平衡翼杆支架不错,谁知将平衡翼杆装进去后转动一点也不灵活,那两个轴承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仔细检查后发现原来是穿平衡翼杆支架的塑料件孔偏小了,摩擦到了平衡翼杆,难怪不灵活.将两端的轴承拆除后用直径2.5mm的钻头将支架孔扩孔,然后装回轴承,再装入平衡翼支架,用手一转,那个灵活啊!有XL版小暴龙的不妨一试,简单有效!

网友A:
iceman也开始升级了。
呵呵!!用金属得吧,效果很好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eman也开始升级了。
呵呵!!用金属得吧,效果很好得。

花钱如流水,省点吧,刚坏5个电池,没有心情升级.
只不过想试试CCPM的有什么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eman也开始升级了。
呵呵!!用金属得吧,效果很好得。

你到处放毒

网友B:
金属的是好啊,包你用一件想两件,用两件想三件,早晚会变成全金属,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属的是好啊,包你用一件想两件,用两件想三件,早晚会变成全金属,呵呵.

用了3个金属件了 想中 。。。。。。。。。。。。。。花钱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属的是好啊,包你用一件想两件,用两件想三件,早晚会变成全金属,呵呵.

不敢上贼船!!!!!!!!!!!!!!

网友:
换了之后就知道什么是好飞机
当然不换已经是非常好的飞机
换了之后就更听话了
不过换金属件还真是有隐的哦;)

网友:
亚托毒P比较多,我现在又中了碳纤机身的毒了。

网友:
我现在被亚拓毒得不轻呀。全金属旋翼头刚刚换,昨天就订了一套碳纤CCPM侧板,看来金色尾波箱,金属尾桨夹和CCPM新版十字盘以及碳纤桨是跑不掉要订了。太烧钱包了,晕呀。

网友:
我打算等北京模型展了,要是有优惠就把剩下的能升级的都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