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E--SKY 3d的问题(可能是电直的通病)

楼主(2005-08-29):
飞E--SKY 3d的问题发现个问题我用9.6v的镍氢,发现随放电电压的降低,悬停时的油门就变拉,那就要不断的减小悬停螺距,不然就会攻角过大一下就掉下来,但满电时又要调大螺距,总之就是要不断的调整螺距和油门的配合,晕死,这怎么飞啊,油直就没这毛病啊

网友A:
不要飛到電全無就行了, 自己計時間!

网友B:
好的电池,在一段时间内电压是比较平缓的,不会有大的波动哦

网友C:
这个电量不足大概就跟没有吃饱干活一样吧

网友D:
设定几组油门螺距曲线,利用遥控器上面的模式切换开关来控制嘛,应该可以飞的。但电池放电时间自己还是要好好控制一下。
油直其实也有,不过动力输出平稳时间长罢了。如果进入到这个状态,油直估计是发动机过热或没有油了,那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