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31到手,加班安装完成,多图,猫猫慎入(不是傻猫,呵呵…)

楼主(2005-08-29):
今天上午快下班接到铁路行包房电话,通知货到,到了行包房,就给取行包的太爷太婆先郁闷了一通,电话里我问中午可以取吗,回答我可以,有人值班,我到了才发现一个人没得,而时间表上标明8:00--17:00,问,旁边等货的人答:中午休息去了,要到1:30,当即晕,马上找行包房交涉,一个太爷及不情愿的打了通电话,等了20分钟才来了一太婆。又过了20分钟才取到飞机,TMD难怪铁路不景气了,都这些鸟人在那。。。。。

回家拍照、开包。感觉质量还可以,KY40油机因为以前有过一架,故对质量比较放心,毕竟是外销货(NND,外国人的屁都是香的,中国的JS不是人啊),SU-31机翼的质感很强,机身倒不怎么样。检查配件基本齐全,但是少了电机轴转桨轴的转接器(附件图里应该有的,即便我买的是空机版,既然带了电机安装支架和桨,就应该有转接器,明天和新飞龙交涉一下看看),桨的做工也叫人难以接受,大约是8*6左右的桨吧,配大机身明显感觉拉力不会大到哪里,决定改为使用现成的ELE-2000减速动力组配10*47的桨(具体有一些改动下面图片里说明。)

把飞机一些细节上图,方便准备选择这架飞机的飞友察看并考虑是否购买。

楼主:
好大的包装(一架KY40一架DU-31)

KY40是无标签工业包装,SU-31是商品包装

开包SU-31(KY40因为发动机曲轴断了暂时不装)

配件缺少桨轴转接器,螺丝配的很小气,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尾轮是配象的(我自己改了大机轮)

注意看还没拆包装的垂直尾翼上那个录音机压带轮一样的尾轮,能用吗,太小了啊

值得一看的机翼,质感比较好,应该是泡沫芯,KT板蒙皮的

机身细节,和机翼比质感差远了

楼主:
经过改装的尾轮转向

楼主:
机翼负翼控制细节

楼主:
机身和机翼结合部细节

楼主:
原机是直驱动力模式,桨小,效率不高,改用ELE2000无刷减速动力组。需要扩大原机配的电机安装支架孔,便于穿过有齿轮的电机轴。安装方法大家会我就不罗嗦了,减速支架需要切掉两个螺丝孔,否则无法实现右拉。

楼主:
安装好并装饰后的飞机

楼主:
外挂的电池,倒是方便散热,只是固定有点悬

网友:
多少钱啊?很漂亮了

楼主:
安装试后,整机配置情况和重量
接受机:飞高6通道微型接受机
舵机:亚拓9X舵机3个
电池:11.1V 1600MAH 10C锂聚
电机:ELE-2000无刷减速组
螺旋桨:10*47
电调:ELE2500
全装备重量:640克
空机价格2XX

网友A:
我觉得这机型还是直驱8寸以下桨好些。即能体现刺激的速度感,同时也有足够的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机型还是直驱8寸以下桨好些。即能体现刺激的速度感,同时也有足够的拉力。

原配是直驱桨,我手头是减速动力组,只好将就用10*47的,而且我试了下,不用减速,直接用ELE-200无刷直驱原配桨,拉力小了很多。倒是用减速组后噪音奇大无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配是直驱桨,我手头是减速动力组,只好将就用10*47的,而且我试了下,不用减速,直接用ELE-200无刷直驱原配桨,拉力小了很多。倒是用减速组后噪音奇大无比

内转子不能用来直驱这么大的桨啊,否则会退磁的 这款机的最麻烦之处是直驱动力不好找,

网友:
越小的效率越差,再小一点,就比机头还小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转子不能用来直驱这么大的桨啊,否则会退磁的 这款机的最麻烦之处是直驱动力不好找,

不是直驱了,我改成ELE2000无刷减速组了,

网友C:
用KV1200左右的外转带9寸桨如何?
总觉得8×4桨小了点,特别是对着这么个大头……如果像GEEBEE那样引擎罩后面有排气口又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KV1200左右的外转带9寸桨如何?
总觉得8×4桨小了点,特别是对着这么个大头……如果像GEEBEE那样引擎罩后面有排气口又好一点。

我感觉现在动力足够,几乎可以当3D用了,就是噪音大,中午改行星减速箱试试

网友:
2000无刷减速的拉力当然够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KV1200左右的外转带9寸桨如何?
总觉得8×4桨小了点,特别是对着这么个大头……如果像GEEBEE那样引擎罩后面有排气口又好一点。

用9x4可以挽强用,全速电机会过载。8x4差不多,拉力在700克左右,做动作比较轻松。你寄来的浆己收到,这一二天会试,试完的结果再告诉你,谢谢!

网友:
原电机是只能带8寸桨了……

网友:
原配电机要比ELE2000功率大些,带8寸桨虽然电流较大,但转速也很高(航佳标称7。4V700克以上拉力),电机也不过载,但对电池的要求就比较高了。

网友:
不错~``很好看的

网友D:
可惜呀,辉盛的2908供不上货,要不就最理想了。
电机90克,带10*6的油鸡桨能到8000转,拉力接近1KG。
配30A的电调,11.1V时候电流18A左右。
6月航展的时候试过了,不知道哪个倒霉鬼被螺旋桨给打了,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惜呀,辉盛的2908供不上货,要不就最理想了。
电机90克,带10*6的油鸡桨能到8000转,拉力接近1KG。
配30A的电调,11.1V时候电流18A左右。
6月航展的时候试过了,不知道哪个倒霉鬼被螺旋桨给打了,呵呵。

这个电机只有听过没有见过呀……
另外普及无刷电调能带多大电流?

网友:
。。。。。。。。。。。。。。。。我的eps-2000  狂发热。。。。。。。。。
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只有听过没有见过呀……
另外普及无刷电调能带多大电流?

有10A 15A 18A 30A的规格的呀,2908只能用30A的,急加速的时候电流有25A以上。

网友E:
楼主,你拿到的好像不是正版的KY40!!!
正版KY40的垂尾和机身是出厂就做好的,还有舵角,发动机架都是安装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拿到的好像不是正版的KY40!!!
正版KY40的垂尾和机身是出厂就做好的,还有舵角,发动机架都是安装完成的。

是啊,跟我第一架比较是差很多,看来国内克隆的技术一直领先世界啊,看来你也飞过正版KY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