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电调过热?

楼主(2005-08-29):
我的450xl使用亚拓原厂的420LF无刷及25A电调,悬停电流实测为7A(主轴轴承已损坏,可能导致了电流偏高)。

    电调设置为:无刹车,中进角,70%保护,缓起动。
    主旋翼转动顺畅。

    在一次重摔之后,每次飞行只要到三分钟电调必会进入保护状态。现场测试电调散热片温度为70度左右(应该是电调过热保护吧)。进入保护之前感觉动力充沛。待温度下降后,又可以飞几分钟,直到电池耗尽,此情况会反复出现。

    请教各位前辈:
    电调有没可能因为摔机损坏,而导致上述过热现象。
    现在想想,重摔之前好像也有过类似现象,只是当时以为新电池没有被完全激活,所以没在意。
    7A就过热,实在是有点想不通。

网友:
1你用的什么电池?????????好多c放电 2你的电调放在什么位置????机机的肚子里面还是在外面 风可以吹到吗??如果是15c的放电 电调放在飞机肚子里面  有你说的可能哟!

网友:
正常情况是不会电调过热保护的
在摔机修理后
你看你个各个连杆是否顺畅
否则回造成EBC输出超栽而过热保护掉
另外电调从新设置一下试试

楼主:
我用的是不知什么牌子的,标称15c的电池。
电调放在机身侧面主齿要是有风的话应该能吹到。
电调重新设置过很多次,好像并没有效果。
拆下舵机盘,发现连杆确实有点紧,正在处理。
感谢两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