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问大侠,我的船老跳

楼主(2005-08-29):
湖面平静,没有波纹,可是我的自制快艇提速后总是跳着跑,不知何因?是否需要加压浪板?

网友:
半径浆还是全径浆?
可能是你的推力线有问题....

网友:
1.加压水板.2船重心不对.3.船推力角度不对.

网友:
妳把電池嚮后移~壓水粄先不要加~妳的船軸繫安裝角度是多少?船是多長的軸繫離船尾有多遠?

网友:
什么船型? 若是H挺 我还没见过加压水板的

网友:
對啊~他好像除暸說船跳其他什么都沒說~這怎么說啊~

网友:
姑且按普通的V型艇来讲:
1先看重心,滑行艇的中心一般在一倍船宽左右,如果中心靠后的话就往前移点电池。
2推力角和推力点,在已经做好的船上要调整比较困难,先不管他
3在1搞定的情况下2有不方便动就只有在穿底尾部贴楔型条了(相当于给船一个推杆,压住船体)

楼主:
谢版主指点!(顺问,楔型条是不是压浪板?)
重心我调过了.没用.原来的电池容量不够大,虽然速度还算过得去,现在换了电调的管子,又换了松下的2800MAH电池,电力强劲,速度明显加快,比我改进后的玩具船快,但跑直线时就跳了,电力下降以后跳得不明显.
下面是我的船图.船长58,宽15,高6.5.这船应该属于老鼠级,是好几年前做的,那时没有互联网交流,自己瞎画图,现在开眼界之后,知道这船的宽度偏窄.

直有一张跑船图.有视频但上传不了.

网友A:
你这船其实做的很好了,我上学时根本就做不到这个水平。
看你的图片感觉你的推力点太靠后了,和我今年比赛的ECO是同样的问题。
如果跳的不是很厉害的话就在船尾的底部顺龙骨方向贴楔型条,用3*6的桐木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船其实做的很好了,我上学时根本就做不到这个水平。
看你的图片感觉你的推力点太靠后了,和我今年比赛的ECO是同样的问题。
如果跳的不是很厉害的话就在船尾的底部顺龙骨方向贴楔型条,用3*6的桐木条就可以了

楔型条需要多长?是否在推进器前方贴?
是什么原理呢?我想从原理上解决问题.

网友B:
你的味舵舵机拉杆怎么这样装...............

网友:
自制的遥控船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味舵舵机拉杆怎么这样装...............

装电池后没打开发射机,舵机乱动,推杆顶住舵杆的摇臂了,有点惨不忍睹.

网友C:
你的船可以當FSR-O裝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船可以當FSR-O裝法!

很多船模的专业知识我都不懂,能否说说---什么是FSR-O?裝法又是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船模的专业知识我都不懂,能否说说---什么是FSR-O?裝法又是怎样?

半浸桨耐久FSR级赛艇,Deep V,船身较窄长,航线为椭圆形

网友D:
他的船要是半浸的話V角小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的船要是半浸的話V角小暸~

V角是指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V角是指什么?

船底的形状~

网友:
你的轴系输出好象太靠后了,如果不想改变轴系安装的尺寸,你的接受机和接受机电池可以装靠前一点,在跑船的时候在船首加点配重就行了。一次一次 的加,不要一次加的太多。以免调试不好航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