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36#离地后向左飘

楼主(2005-08-30):
副翼微调已经全部打向右,斜盘也已经明显右倾,飞机依然向左飘,没有明显的向左倾侧,只是平着向左飘。请问各位大哥应该怎样调整啊?谢谢!

网友:
呵呵,正常的,要自己控制其向右的,打点副翼修正即可,不要错误的理解悬停就是不动操纵杆飞机会停在那里

网友:
起飞离地后打副翼修正不就可以了........

网友:
是因为飞机还没离地所以不能向右飞吧,呵呵。要舍得给油到让飞机能离地,但是不要疯狂给油到飞机飞很高。

新手一般有两种情况——要么是不敢给油,飞机一直在地上拖着飞不起来;要么是猛给油,一下飞跟高,然后炸下来。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我今天晚上再试一下。

网友:
买来调过么?

楼主:
调过主翼螺距,调过之后更容易离地了。有一些虚位稍大的地方修改了一下。
正如所说,不太敢飞高,一般离地20cm以下,今天晚上再试一下。

网友:
再稍微高一点,30-40CM,会发现飞机会稳定一些,呵呵。hm36这么轻的飞机离地20CM时还是受比较多地面效应影响:)

楼主:
向大家汇报一下我昨天试飞的情况:
昨晚跑到小区的地下停车场试飞,按照说的,尽量飞高一点,按照成都小财神说的,不断进行修正,结果发现有不少的进步,可以悬停十多秒了。谢谢两位!我要继续练习下去:)

网友:
厉害,我飞了3个月的E-SKY才能不稳定的悬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大家汇报一下我昨天试飞的情况:
昨晚跑到小区的地下停车场试飞,按照说的,尽量飞高一点,按照成都小财神说的,不断进行修正,结果发现有不少的进步,可以悬停十多秒了。谢谢两位!我要继续练习下去:)

祝贺楼主已小有所成!!

网友:
嘿嘿!为楼主高兴!相信你会越飞越有感觉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鼓励。
昨天的感觉又好了一点,但是还是不敢对飞机的姿态作太多的调整,感觉上很容易矫枉过正。看样子还需要多多练习。
还有,昨天出了飞行事故,报废了第一副主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