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尾巴摆动

楼主(2005-08-30):
401陀螺仪(240也用过,效果一样),锁尾。450悬停时尾巴要左右摆动,特别是打前后舵时更明显,不打舵时摆动很少。
排除是陀螺仪感度过大的问题,不知道是十字盘干涉,还是尾巴的虚位过大?
请问该怎么办?
补充一句,小暴龙飞起来真稳,对一个新手来说,那感觉就是震撼,很爽。

网友A:
看看尾变距灵活不 很重要的 今天我尾巴就锁不稳了 结果是上了油 灰多了 变距就不灵活了

网友:
没有说出你的配置,很难帮你参考.

楼主:
450V2,原配kv2800电机,凤凰35A,himark舵机三个,hs56尾舵一个,gy401打开锁尾,ABS大桨,无双桨,尾旋翼对称。
皮带松紧程度:在尾传动齿轮后2厘米处,皮带稍微用劲可以压在一起,整体上转动灵活,自己觉得尾变距的虚位比较大。
其它问题就没发现了。
请各位老大会诊,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尾变距灵活不 很重要的 今天我尾巴就锁不稳了 结果是上了油 灰多了 变距就不灵活了

我原来发现尾旋翼的2个球头杆如果被固定螺丝拧死了的话,尾变距到中间位置时,阻力很大。经观察,在中间时,两个尾旋翼球头之间的间距最大超过U型尾叉(就是推拉尾翼球头的U型塑料件)的间距,U型尾叉要形变后才能推过去,所以阻力大。
因此,安装的时候,尾旋翼的球头我没上很紧,可以晃动,这样尾变距的阻力才均匀且较小。
难道是这里有问题吗?

网友:
用的什么遥控器??????感度好多??????401上面你调整的舵机速度好多  舵机的行程是好多????

楼主:
3810,发射机里陀螺仪感度功能关闭,401延时设置到60ms,行程设置到80。
尾舵整体上基本正常,打舵反应迅速,左右尾舵行程也对称。3810的功能还没仔细研究过,因此还不知道是否要设置其他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3810,发射机里陀螺仪感度功能关闭,401延时设置到60ms,行程设置到80。
尾舵整体上基本正常,打舵反应迅速,左右尾舵行程也对称。3810的功能还没仔细研究过,因此还不知道是否要设置其他选项。 [/quote

我也是3810 我把我的给你个参考 1  3810你没弄对 陀螺仪感度应该接在7动 aux2  然后遥控器左手最长的钮子上面个就是陀螺仪2个感度的舵机指数和感度控制!!!!!!先在70% 陀螺仪灯亮 然后拨动开关设置在50 灯灭 这个时候 尾巴在中间 尾变矩为0度 尾舵机片为垂直(我弄的2的个舵盘孔) 好了就弄开关到70%感度(锁尾) 2的个感度为55就可以 灯也要亮起  然后在舵机指数中尾舵 设置为100% exp为+30%  就是说对应的感度70%的尾舵 悬停就ok了
2  401延迟 如果你尾舵机好 60ms也可以了 如果在70%--75%追尾 就多弄些  一样锁尾稳 行程最好弄到100 还有遥控器上尾舵的行程弄到140%  不知道你看懂了没 如果没 请你好好的看看3810说明书  先把陀螺仪感度线弄到7动

网友:
还有陀螺仪感度在不追尾的情况下 在遥控器上多弄些70%以上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来发现尾旋翼的2个球头杆如果被固定螺丝拧死了的话,尾变距到中间位置时,阻力很大。经观察,在中间时,两个尾旋翼球头之间的间距最大超过U型尾叉(就是推拉尾翼球头的U型塑料件)的间距,U型尾叉要形变后 ...

那两个螺丝本来就不能锁紧的,说明书也特别说明的,要放松1/4-1/2圈令变距操作灵活。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
3810和450的说明书我一直没读过,没想到学问这么多,赶快回去补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