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云浮大哥~~~~

楼主(2005-08-30):
你好!我想问问:你的齿轮和轴是怎么将它们夹在中间不会移向左或右的?
是靠这吗

先谢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问问:你的齿轮和轴是怎么将它们夹在中间不会移向左或右的?
是靠这吗

先谢过

Yes,槽口的宽度与齿轮的厚度一样即可,由槽的长边管住,保证齿轮在中间不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