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报道~~~ 450x 请教给位老鸟~

楼主(2005-08-30):
大家好 小弟初来此地,先像给位老鸟问个好~ 小弟刚刚购入450x V2,加入亚拓大家庭.

我现在手里只有个JR X347控,其他的设备还没有确定好.

请坛子里的给位高手给点意见和建议, 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PITCH用Naro +F/HP比较好,副翼和升降用 GWS Naro STD,尾舵用GWS PICO+ F/BB 0.12sec/60 0.8kg/cm(4.8v)
当然用HS55*3,HS56*1更好,不过价格就。。。
陀螺建议
性价比之选:亚拓的RCE-500
性能之选: GY401

网友A:
經濟實惠型
亞拓9x  X3(中立點準)
亞拓6G  X1(尾舵機)
RCE-500(陀機)

最佳型
HITEC/HS-55  X3
HITEC/HS-56  X1(尾舵機)
GY-401(陀機)

楼主:
谢谢两位~ 我人在加拿大 以上列出的舵机我只能买到hitec的 还真贵啊.... 我想买个towerpro的先试试可以吗?
还有 陀螺仪 有个gy-501 是rate gyro 它和gy-401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經濟實惠型
亞拓9x  X3(中立點準)
亞拓6G  X1(尾舵機)
RCE-500(陀機)

最佳型
HITEC/HS-55  X3
HITEC/HS-56  X1(尾舵機)
GY-401(陀機)

鸟大,HS56很重啊!不过速度快!
HS56规格:
●輸出扭力:1.2kg.cm(4.8V)
●動作速度:0.12sec/60°(4.8V)
●額定電壓:DC 4.8-6V
●運轉電流:200mA(4.8V)
●操作溫度:-20°C至+60°C
●尺寸:23 x 12 x 24mm
●重量:10.7g
HS55规格:
●輸出扭力:1.1kg.cm(4.8V)
●動作速度:0.17sec/60°(4.8V)
●額定電壓:DC 4.8-6V
●運轉電流:150mA(4.8V)
●操作溫度:-20°C至+60°C
●尺寸:23 x 12 x 24mm
●重量:8g
TOWERPRO的就不要试了,品质太一般了,到时候摔了都不知道为什么。
亚托的舵机质量一般,我的9X用了10次就开始抖舵了,中点电位器质量太差了,密封不好!接触不良!

楼主:
hitec 的好贵啊 请问国内卖多少?
sanwa的舵机大家有用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hitec 的好贵啊 请问国内卖多少?
sanwa的舵机大家有用过吗?

HS56HB 240元/个
HS55   155元/个
SANWA的舵机用的人少,配件麻烦。

楼主:
我能只在尾舵上用hitec吗?
还想请教一下动力系统的问题 我买了个30A的电调 但不知道配什么的无刷电机比较好. 麻烦大家了~

楼主:
楼上的~~ 阿拉家也在上海啊~  不过阿拉是北京人~

网友:
HS55*3 用在升降,副翼,PITCH。
HS56HB 用在尾舵。
无刷电机还没有找到比较好的,有也太贵了,建议就用亚托原厂的420LF 3200KV的电机不错。
我是上海人,但在顺德安家了。
北京很想去。

楼主:
恩 顺德也是个好地方啊 气候不错~~

好我就买3200kv的马达了~ 那陀螺仪呢 gy501怎么样? 请教一下什么叫rate gyro啊?

网友:
501太大!太重!不适合用在电直上面,是用来飞油直的。

楼主:
好的 ~国内401多少钱?

网友:
不带舵机800左右

楼主:
我最后在5imx上买了PIEZO 不知道怎么样?